请教关于电机电池浆搭配的问题!

楼主(2016-04-21):
手上有个微风2005 目前数据是整机650g,2212 KV980  3s  8045
因为手头有很多1047桨,不知道在此配置上能不能直接用1047的浆,如果浆过大 能不能用2s电池陪1047桨呢?

网友:
这个要看电机及KV.这个电机上1047有点大了!但可以!

网友:
3S下KV1000的用1047都合适,KV980更不用说了。

网友:
真漂亮啊,求图纸啊

网友:
2212  980KV标准配置就是1047桨

网友:
可以,刚好打到最大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