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有副翼打理一下,复活了~~~添加测试视频

楼主(2016-04-21):
之前网上买的70多的250,装好一直不稳定,偶尔抽风锁不住尾巴,然后就一直落灰了。

然后看到有人收陀螺仪,结果奇葩的被鸽子了。无奈把飞机装回去,顺便打理一下天罗地网的电线,,,,清爽多了,而且尾巴也好了。

上传视频,由于还不是很熟悉有副翼的风格,加上在家里不敢嘚瑟,简单的飞一下,试试尾巴。。。。。接着吐槽那个电调。。。转速简直波动厉害啊

上图  把线全部塞肚子里面去了.

对比一下之前的天罗地网,会不会是因为线的晃动,导致陀螺抽风的金鱼尾呢?之前为了方便调机 ,陀螺的临时固定方式有点奇葩.

然后是陀螺, 401,本来谈好了100出的,结果买家让我拆了,拍照过去看看是不是正版的,然后我还真拆机了.......然后估计塑料有点老化上螺丝的丝口列了,人家不要了,但是丝口真不大,我也是郁闷了.弄点502.

不仔细看不出来的吧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250, 70多的机身,塑料件有点软,螺丝有点扯淡,还没有天龙的好。缺点说完了。。。。
优点,飞机整体质量不错,那个旋翼头和工艺品一样。侧板比天龙的厚。
配置:银燕的08A(感觉和另外一个无副翼250用的08D也没什么区别,还便宜)
          电机是天龙的,之前的两个250都用的这个,好用
          陀螺  401,说实话,没有K8好调,这个飞机震动要弄到很小,还要调整好重心,不然尾巴老是出问题,而用K8的那个250,状态不好的时候震动2000多!!!2000多,尾巴可以像棍子一样!!!
          锁尾舵机,还是华科尔的2手舵机,神舵啊,20块钱
          最后是电调,为了图便宜,买了XXD的20A电调,我只想用狗屎来形容这个电调,,,,,最大的败笔,,,,,至今动力闪断的情况出现两次了~~~~~~~而且发热也比好赢的厉害多了。。。
          大桨,10块钱的碳纤桨!!!!声音比塑料的爽多了,而且音量感觉和02S差不多!!!!(当然02S是2S动力的)
综上,这个250,也是我装的第一个有副翼,终于可以正常飞了
算下来,成本300多,加一个6通接收机,400出头。

网友:
飞来看下

网友:
多飞,少炸,勤思考。技术才能提高。

网友A:
哈哈,现在还在飞有副翼滴模友,内心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家里也有台古董450铺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现在还在飞有副翼滴模友,内心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家里也有台古董450铺灰中)

当初就是冲着有副翼三个字,觉得应该要有一架的

网友B:
哈哈,这个机器我也买了一价,给天龙当配件用,换了飞越的fbl旋翼头,装了kbar飞起来了

楼主:
视频已添加,可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机器我也买了一价,给天龙当配件用,换了飞越的fbl旋翼头,装了kbar飞起来了

其实这个飞机的配件很多都比天龙的质量好,尤其是皮带,比天龙、飞越这些好多了。

网友C:
淘宝70多的貌似不能装好一台飞机吧?没有侧板,没有主旋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飞机的配件很多都比天龙的质量好,尤其是皮带,比天龙、飞越这些好多了。

现在还有这个飞机卖吗?我也想弄台250玩玩,改无副翼 用K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这个飞机卖吗?我也想弄台250玩玩,改无副翼 用K8

有   网上一堆,尾巴调顺滑了,用K8 ,室内可以拖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70多的貌似不能装好一台飞机吧?没有侧板,没有主旋头的?

空机,除了大小桨,头罩,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   网上一堆,尾巴调顺滑了,用K8 ,室内可以拖控

淘宝怎么搜?我只能找到天龙250的 卖69块钱,没有侧板 没有主旋头的?你哪款叫什么名字?我是新人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除了大小桨,头罩,都有

已加你QQ可以在QQ上面聊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怎么搜?我只能找到天龙250的 卖69块钱,没有侧板 没有主旋头的?你哪款叫什么名字?我是新人不知道
...

搜 亚拓250

网友:
你能不能把你买的那个连接发出来

楼主:
还是不太适应有副翼,无副翼的稳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