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船模,先从水管救援船开始

楼主(2016-04-21):
有段时间没碰模型,1月份开始潜水海模板块学习,学习了各前辈技术、经验后,3月末开始制作这艘水管救援船。懒病犯了进度很慢,今天刚刚完工,与各位船友分享,希望它可靠、管用。

楼主:
1、设备平台搭建。
参考了外加山寨了polatoo 前辈的贴子
模型救援船捣腾中(2014.04.20 完成!!!下周试水补视频)

我选用2MM ABS板做平台,切割方便,强度也还凑合

开始切割.....预留动力塔位置

加强条切割....

粘上去吧!哈哈

远一点看看,基本完成。

楼主:
别急,夜猫子,哈哈

楼主:
2、动力塔制作
原谅我动手能力不强,选择了简单粗暴的方法 ——
3D打印...

先简单建个模

材料用PC,很好打印而且强度也不错。

就是你了。

来,给各位大爷换个角度。

网友A:
Where is your fuccccccking ship?

楼主:
开始往上码舵机、轴承座、电机座、电机、摄像头

完成后发现一根拉杆不靠谱,
原谅我手头只有一根拉杆,无奈另外一边用钢丝代替吧,好在救援船对精度要求不大,于是有了下面这个样子:

楼主:
优酷传个视频还要审核,此位留白,给动力塔“摇头视频”
-------------------------------------------------------------
“摇头视频”来了!

楼主:
继续,3、设备舱
想法很简单,用饭盒,但最终越做越复杂

某宝卖图传的卖家听说我要在地面用图传,叮嘱无数次让我注意散热,建议我加个风扇。
电池我的想法是图传和动力分开,动力用大容量2S(反正救援船不追求速度,重要的是耐用,可靠 哈哈),图传、摄像头用3S。
后面想到,到外场拆开饭盒倒腾电池很麻烦,加一个开关吧
然后。。。既然开关都加了,那就再加一个电压表吧
再然后就有了这个↓↓↓↓↓ 各位尽管吐槽,不要手下留情

风扇用的8公分电脑风扇,抽风。
饭盒盖上直接打洞,位置较高,水应该不会进去
图传天线丑了点,但不影响使用,过几天整个套子上去,立马逼格翻番。

楼主:
合体照来一个。

楼主:
4、上水管
水管 打眼、上螺丝、上卡箍

堵头、弯头粘上

好像缺些什么???
取个名字吧

这下和谐多了

楼主:
5、完成

救援船应该可靠,耐用

完成后意识到的问题:
1.PVC管太重了,船也太大了,不方便携带;
2.ABS平台强度任然不够;
3.平台位置太低,可能会碰到水,要等下水后才知

换几个角度看看吧:

显示器效果还行,不知道阳光下没遮光罩怎么样,用过来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re is your fuccccccking ship?

大哥。。发完了,看吧,请指教呀

网友:
真心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B:
你这条路我走过,问题你也想到了。最后的结局应该是改。我做的教训:水管重了,船台低了。建议:用epo材料或者玻璃钢,要求是浮力大,自重小。船台高点,摄像头放顶部,视线好。用大桨效率高。

网友:
我用水上飞机的起落架,,,你看,只有我的思密特拖(拖长94CM)的一半多点长度,加上电池重量1KG不够,非常轻便,毕竟救援船并不是主要玩的船,当然越方便携带越好。你的水管该淘汰了

网友C:
一看就知道你之前是玩飞机的

网友:
哈哈,支持创新,期待视频!

网友:
mark,有时间整起

网友:
你这样子重心太后了吧,前面什么都没有,估计推下油就翘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条路我走过,问题你也想到了。最后的结局应该是改。我做的教训:水管重了,船台低了。建议:用epo材料 ...

是,过几天准备用玻璃钢做浮筒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是水管有股浓浓的山寨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你之前是玩飞机的

呵呵,没地方飞了

网友:
lz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向牛人致敬!

网友D:
楼主除了两根管子,其他都很不错,
管子装饰一下,就和谐了。估计是楼主做完前半部分,后面泄气了,所以有点虎头蛇尾。自己动手,还是要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除了两根管子,其他都很不错,
管子装饰一下,就和谐了。估计是楼主做完前半部分,后面泄气了,所以有 ...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想的,只是没想到管子那么重

网友E:
你看看老大的汽油O的设备盒,一个老板用3D打印出来送给他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打印一个设备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老大的汽油O的设备盒,一个老板用3D打印出来送给他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打印一个设备盒

打印设备舱估计要比较高端的材料和机器了,FDM的打印机做对强度要求不高的结构件还行,做设备舱估计会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期待视频

效果不错哦

楼主:
下水试了,的确太重了,准备改进

楼主:
这个是哪个呢船,翻成这样

网友:
我也做过类似的救援船··PVC管确实重··有一种发泡的PVC管很轻·但硬度没这个好··不过做救援船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哪个呢船,翻成这样

老大的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