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豆丝DIY 第一季 华科尔WK1001控,完美改造成FS9硬件OPENTX控

楼主(2016-04-22):
首先感谢聚龙美女送给我的WK1001控壳,非常感谢,花20元邮费拿到一个手感很不错的控
拿到手后很激动,开箱图,包装都在,里面还有舵机电池盒等等!

与我的第一个控(冠丽FM 72MHz四通控改造成6通控)合影,WK1001是能够正常开机的.

但是测试发现接收机无反应,不知道是我没设置对还是本来就坏掉了,也没心思折腾了,毕竟FM的接收机不太好做,我是打算自己做接收机的,所以果断改造.先拆开看内部

去掉WK1001主控板的内部图.期间还照了非常多的各个接插件,各个开关细节.以方便改造时查询对应,还有测量线序及对应开关,很多张照没全部放上来

确认液晶屏信号定义,应该是12864的,但是不完全确定是否完美兼容OPENTX

对可拆卸高频头插槽的特写,画板时需要让出紧窄的空间,镂空的地方可以作为刷固件接口处

WK1001控2段开关3段开关纽子开关的特写,信号定义及对应排针引脚都需要弄清楚,也是很多张照没全部放上来

不放心液晶屏是否兼容OPENTX,拆开液晶屏背板看型号和引脚说明

手绘的高频头机械尺寸图,画PCB需要根据它来确定大小及需要让开的位置,一切以高频头插针位置为参考

WK1001控2段开关3段开关纽子开关定义及功能说明,震动电机驱动,背光驱动手绘原理图,确认哪种电路效率更高

用一颗晶振来确定上好壳子的控,高频头插槽底部壳子与原装主控板之间空间有多大,以确定我画的PCB是否能够放下,还要考虑贴片元件的高度

计算高频头插槽底部壳子与原装主控板之间空间,减去板厚以及贴片器件的高度,剩余高度

PCB回来,确认位置能否放下,这是把WK1001控原装主控板去掉部分元器件,以达到接触面平整,保留了原装主控板的电源输入,二极管保护及可拆卸保险丝部分

焊接好所有元器件的OPENTX主控板

OPENTX主控板与WK1001控合体,前面板菜单按键排线未考虑周全,排线长度不够,只能剪掉,中间加一截导线

悲剧发生了,WK1001控原装12864液晶屏不能完美兼容OPENTX固件.显示图像左右反向.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很多高手,都是无法完美解决的,要么改固件(需要改的代码地方我都找到了,但是改固件后,以后不管什么新固件都需要找到源代码,改好固件生成HEX再烧录才能用,所以很麻烦,放弃了)要么硬件更改(一样麻烦,扫描需要反向,一个关键信号找不到,因为新的12864是鸡屎封装...)最后只能选择换液晶屏了......

拆WK1001控的液晶屏,必须要去掉FM天线座

去掉液晶屏的WK1001控空间,可以看到空间很紧张

手绘WK1001控的液晶屏机械尺寸图,要求非常高.我找遍了淘宝都没有找到一家符合这个尺寸的白底黑字屏幕(会有模友会问,不是有很多小尺寸的白底黑字屏幕吗?但是它们都是软排线接口的.可惜我当时画板为了兼容WK1001屏幕,我的接口做的是2.0的排针,无法使用软排线)只好用唯一一款符合此尺寸的蓝底白字屏幕

到手的蓝底白字屏幕与原装屏幕背面对比

遇到的第一个BUG(后面我还会遇到很多BUG,包括2段开关上下状态与OPENTX开机状态不完美,震动电机一直震动,因为教练接口排针顺序问题导致PPM输出接地,等等所有BUG最后我都一一解决.此控是个完美控,没任何小BUG)因为蓝底白字屏幕默认发货模式是8080,OPENTX需要6800模式,所以屏幕只是亮背光,没字迹.后来根据文档,修改液晶屏背后几个电阻,改成6800模式就正常了

这不算个BUG,只是容易让人上当.因为OPENTX系统默认对比度和蓝底白字屏幕可能匹配不好,导致蓝底白字屏幕对比度非常低,不仔细看以为液晶屏还是不工作,其实液晶屏有非常淡的正常显示.修改OPENTX设置里面的对比度,显示即刻正常

OPENTX主控板与液晶屏单独调试,这样最小系统,可以最快找出问题

买的二手DJT高频头,当时也是害怕,二手DJT+未知的接收.如果不能正常使用,都不知道到底是高频头的问题还是接收机的问题

完美的控可拆卸高频头插槽位置预留.可以不拆控,只拆高频头,实现刷控固件.包括晶振,二极管等较高的元器件都放在插槽挖空位置,不会被挤压让PCB变形或者元器件损坏

改造DJT高频头回传.这里也遇到一个BUG.是网上教程的错误.网上教程写的图中插件电阻应该是470欧姆,实际他教程图中的插件电阻是4.7欧姆.我按照470欧姆焊接,回传是无法正常工作的.4.7欧姆其实偏小.电流较大.最好的值是47欧姆.最后这个BUG完美解决

回传信号强度及航模电池电压(我是用可调直流电压测试的,这样不光能够测试回传的电压是否准确,还可以测试电压过低报警是否正常)

我的WK1001所刷的OPENTX版本号

蓝底白字液晶屏在阳光下的显示表现.唉,还是白底黑字好看啊.不过没办法,只能将就用蓝底白字了

我的OPENTX主控板还有剩余的,有需要的模友可以找我购买.需要的模友请在TB搜索店铺名称:剩豆丝DIY.也可以加QQ群:52903390剩豆丝DIY

谢谢大家的欣赏,本季结束,下季是DIY5.8G 500mW图传发射和液晶屏一体5.8G图传接收

网友:
确实不错,技术贴要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