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倒挡开关

楼主(2016-04-22):
详细制作资料
http://pan.baidu.com/s/1kVCPMi7

网友A:
这个无需用2个继电器,用多组触点的继电器即可。而且,转换时,最好在零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需用2个继电器,用多组触点的继电器即可。而且,转换时,最好在零速状态。

多刀继电器找了好久,只找到这种单刀双掷的,电动车充电站上用的,你有推荐吗?
非零速切换就是考量一下好盈电调能力,看样子还行,没烧

网友B:
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不能太小哦  不然触点温度高 要烧 可以选8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不能太小哦  不然触点温度高 要烧 可以选80a的

你的80a继电器是什么型号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80a继电器是什么型号滴?

汽车12V 继电器  但用这个继电器 需要从电池取电 或者升压模块

网友(2016-05-28):
楼主真厉害,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到倒车的方法,准备直接用车用双向电调了。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