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首飞,家的位置忽然跳了

楼主(2016-04-22):
用的新手模式,家的位置忽然跳到150m以外的地方,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后来查看飞行记录才发现的,能帮我找找原因吗?

网友:
返航点变了 应该是移动设备的GPS定位偏移了

网友:
dji隐藏属性~别人的家~正常的~~~~

网友:
GPS没有收到足够的星就起飞!

网友:
家里有GPS信号吗?

网友:
隔 壁老王也玩过你的机

网友:
起飞前一定要先校准指南针   GPS信号充足了再起飞  LZ一看就是起飞前没看教学视频

网友A:
APP里开启了中国境内地图纠偏功能吗?

网友:
起飞前校准及检查GPS卫星数量及定位情况

网友B:
平板的话一定要先联网!

楼主:
这是失控前后的飞行记录截图,GPS有13-15颗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里开启了中国境内地图纠偏功能吗?

没有,说明书也没有说,起飞前指南针校准了,GPS12颗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的话一定要先联网!

用华为荣耀6飞的,iPad忘记带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说明书也没有说,起飞前指南针校准了,GPS12颗星。

那就在APP里打开中国地区地图纠偏。

网友C:
两种可能,一个是返航点起飞后才记录,另一个是地图纠偏。
飞机每次起飞都会记录一次返航点,但需要GPS模式下,尾部LED会快速绿灯闪烁表示返航的记录成功。
地图纠偏没开启,就会和实际位置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APP里打开中国地区地图纠偏。

已经失控一次,有点不放心,跟pix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可能,一个是返航点起飞后才记录,另一个是地图纠偏。
飞机每次起飞都会记录一次返航点,但需要GPS模 ...

谢谢,新手模式GPS不定位不能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新手模式GPS不定位不能起飞。

你好,能加个好友吗?我也刚入精灵四出现点问题,想请教一下,qq或者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