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用过这个红外快门

楼主(2016-04-22):
索尼的机器用这个拍照,设置的自动归位的两档开关,经常拍着拍着就成录像了,行程应该怎么调?求赐教

网友A:
这个是开关中位为关闭,从中间到一边再回来是录像,打到另一边是拍照。你用回弹开关如果不需要录像的话就把那一半的舵量调成0,就不会录像了

网友B:
这个要三段开关才能用,两段开关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关中位为关闭,从中间到一边再回来是录像,打到另一边是拍照。你用回弹开关如果不需要录像的话就把 ...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三段开关才能用,两段开关不能正常使用。

两段确定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关中位为关闭,从中间到一边再回来是录像,打到另一边是拍照。你用回弹开关如果不需要录像的话就把 ...

已解决,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