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15e,你们配置多多重?

楼主(2016-04-22):
我的还没有安装完成,就有690g了(电池是1300,35c),这里的重量不包含螺旋桨,起落架,拉杆,如果都放上去,肯定上720g,我的版本是15e slick v2,我看有的帖子都说650g起飞重量,感觉不可能,我没有增加其它的东西,怎么会这么重,电机是x2216,1250kv,40安铂金电调,银燕08md舵机

网友:
700G左右带电池正常的。以前的是要轻一些,新版的都加重了

网友A:
换朗宇2216吧,配大一点的电池,飞得应该比较嗨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朗宇2216吧,配大一点的电池,飞得应该比较嗨 了

人家本来就用的朗宇好不...

网友:
这个装好就是720g+了……要轻选刀锋540

网友:
KV1250+1047飞这个动力够了,关键是技术..你看人家狂人大大用KV1100的电机一样飞的暴力十足……

网友B:
现在买15e应该选新款激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15e应该选新款激光。

你买了没?手上还有两架15的,暂时没计划..不知道激光装好多少重量

网友B:
论坛里大神们给了很高的评价,我现在手头也有跟你一模一样的15e,等炸了就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买了没?手上还有两架15的,暂时没计划..不知道激光装好多少重量

不算电池530g。

网友:
我和你的飞机一样, 我前天装好的,电池比你小点3S1000的,装完称了刚好700g,昨天飞的,很好飞,炸了几次,有空修完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大神们给了很高的评价,我现在手头也有跟你一模一样的15e,等炸了就换。

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算电池530g。

530+电池120=650有这么轻吗?好诱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530+电池120=650有这么轻吗?好诱人哦……

电池120克?雷鹏宣称他的电池只有101克,另外请教大神们用什么电池

网友E:
轻松超过700g.不要看广告、要看疗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轻松超过700g.不要看广告、要看疗效!

没个靠谱的啊,估计重量根slick v2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朗宇2216吧,配大一点的电池,飞得应该比较嗨 了

我的就是朗宇2216 1250k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30+电池120=650有这么轻吗?好诱人哦……

刚才又核了重量。机536克,电池114克。恒力2316,好盈飞腾30A,雷鹏4S1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又核了重量。机536克,电池114克。恒力2316,好盈飞腾30A,雷鹏4S1000mah。

谢谢你提供的数据,下次我也买个激光

网友F:
用的4S电池?

网友:
我用的2216-1100 kv,配3s1300电!刚开始还好飞

网友G:
修过以后就重了!吊机要75%油门才可以!个人觉得要动作干脆点就要用850kv配1047,用4s电池!不过练手就用3s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过以后就重了!吊机要75%油门才可以!个人觉得要动作干脆点就要用850kv配1047,用4s电池!不过练手就用3s ...

4s,880kv,我也用过,马力很强,但是效果和3s,1250kv的一样

楼主:
全部安装完,总重是770g

网友H:
几天前买的斯里克15e不含电池529g,目测你的接收机,t60,电调重了,我用老的好赢25a香蕉头都没有用直接焊了(轻几克),t头。

大家的天翼30e有多重啊,我的不连电池1235克,540机型

网友I:
我的天翼15e slick V2 用飓风2216 KV1100 电机,3S 1300MA电,起飞重量700克还多点,刚开始用1047桨,动力不足,后改为1147桨,动力有所好转,但还是感觉吊机比较吃力,侧飞要很大油门才不掉高度,很难玩蛇滚。归根到底还是机子重了,真不知道论坛那些视频里面飞得很轻松的天翼 15E是配了什么动力?难道是我买的机子比别的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天翼15e slick V2 用飓风2216 KV1100 电机,3S 1300MA电,起飞重量700克还多点,刚开始用1047桨,动力 ...

你的怎么这么轻,我特别减轻了吗,比如舵机线剪短,不装起落架等等

网友:
同款   我用的 飞腾 30A  3s 2200 飞的  还加了 配重 不是一般的重   我用的 仿APC10*7的桨  飞 动作 就是 电压低的时候 不能吊机 其它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天前买的斯里克15e不含电池529g,目测你的接收机,t60,电调重了,我用老的好赢25a香蕉头都没有用直接焊 ...

你的这是我这款的吗,还是新款的

网友:
我是天翼15e激光,2216,1250kv,1300mah,总重690g,桨用1147,动力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