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来教我一下,图中肋骨跟龙骨不一样高啊

楼主(2016-04-22):
就是这个猎潜艇的图纸,但是从图上能看出来,肋骨跟龙骨的高度不一样。从侧视图能看出龙骨,是不是这样?但是那样的话高度的确不一样啊。高手谁能教教我,我还是对图纸不太了解

网友A:
图中间船侧面是龙骨大概可以参考!!左下角是肋骨图!肋骨图左边是船尾!右边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间船侧面是龙骨大概可以参考!!左下角是肋骨图!肋骨图左边是船尾!右边船头!

但是你放大了就会发现,肋骨跟龙骨的高度不一样?难道龙骨还要自己画?

网友:
图纸放大会因为像素,曲面的原因会失真,这样就要人工修复,多次校队才可以用,还需要有数据支持。如果网上的电子版图纸你拿到后都可以放大自己用的话,那成品的图纸【纸质】就一文不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你放大了就会发现,肋骨跟龙骨的高度不一样?难道龙骨还要自己画?

船头船尾~肋骨有多高~龙骨有多高!船中可以刨空~有本书可以发给你!航模分册要不要!qq137273711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头船尾~肋骨有多高~龙骨有多高!船中可以刨空~有本书可以发给你!航模分册要不要!qq137273711我也 ...

我刚才加您了,但是需要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加您了,但是需要验证

没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收到

验证问题是您公司的名字

网友:
图中有两种比例标注,是否比例不一样?

网友B:
应该是不同比例,图上有两种比例标注,另外船的侧视和俯视图应该也不是这两种比例,可能需要将侧视图与肋板同时参照原船长度缩放到同比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验证问题是您公司的名字

答案是……打包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同比例,图上有两种比例标注,另外船的侧视和俯视图应该也不是这两种比例,可能需要将侧视图与肋板 ...

能教教我吗

网友:
教不敢当,我就说说如果手工开料我会采用的方法:

前提是要了解原船的长度,将船的侧视和俯视图放大到你想做的原船的比例,比如1:50,两图之间的1-16就是肋板的编号,这样就可以根据俯视图得出肋板的宽度,侧视图得出肋板的高度,这样应该就可以制作出肋板了,然后根据侧视图制作同样比例的龙骨

当然,如果懂电脑建模,直接套入即可

网友B:
我一般就是直接手工操作了,因为作为爱好只制一艘船,不是商业目的的话,建模、激光开料都要花精力,如果没有设备还要找商家开,价钱也不便宜,手工开料就直接手工绘图开料就行了。
纯手工绘图制作虽然不是很精确,但乐趣也是大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就是直接手工操作了,因为作为爱好只制一艘船,不是商业目的的话,建模、激光开料都要花精力,如果没 ...

如果说遇到像这种情况(肋骨跟龙骨高度不一样)的话,要怎么修正啊

网友B:
比例都不一样当然高度不一样了,其实关键就是把肋板图和船的侧视、俯视图都修正到一样的比例就行了。这里的肋板图应该是1:100的,你根据原船的比例把侧视和俯视调为1:100就应该一样了,如果做1:50就再放大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都不一样当然高度不一样了,其实关键就是把肋板图和船的侧视、俯视图都修正到一样的比例就行了。这里的 ...

额,能有什么技术上的支持吗?不太懂怎么弄

网友C:
这就差不多了,把肋板缩小至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差不多了,把肋板缩小至60%

怎么缩小?原图上进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缩小?原图上进行吗?

上面那个图就是我缩放好的,只缩了肋板线型,不是非常精确,但也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图就是我缩放好的,只缩了肋板线型,不是非常精确,但也勉强能用。

谢谢!如果说要是想放大船的侧视图也可以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说要是想放大船的侧视图也可以是吗?

jpg格式图片放大到是简单了,只是不能无损放大,放大后线条不清晰,但如果对精要求不是那么高也可以用的.可以用美图秀秀先加深清晰度让线条颜色变深,打出来的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说要是想放大船的侧视图也可以是吗?

这张就是用美图加深过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jpg格式图片放大到是简单了,只是不能无损放大,放大后线条不清晰,但如果对精要求不是那么高也可以用的.可 ...

这个我觉得可以,明天用这图纸试试,练练,具体的步骤要怎么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觉得可以,明天用这图纸试试,练练,具体的步骤要怎么操作

这是在原图里截出来的龙骨,用最笨的办法载出来的,你要是会编缉图片这些到是很简单,但也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在原图里截出来的龙骨,用最笨的办法载出来的,你要是会编缉图片这些到是很简单,但也不是几句话就 ...

加我qq吧,438097021,上面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我qq吧,438097021,上面说

不好意思我不上Q的,有什么问题发论坛吧!能答得上来的都会回复的

楼主(2016-09-01):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不上Q的,有什么问题发论坛吧!能答得上来的都会回复的

您使用的什么软件编辑的图片?能不能请教一下

网友C:
我不会用专业的图像软件,就是用“美图秀秀”加深清晰度。图像大小用系统自带的右键》编缉》图像》拉伸/扭曲。按百分比放大缩小

网友:
先收下此图,哈哈。图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用专业的图像软件,就是用“美图秀秀”加深清晰度。图像大小用系统自带的右键》编缉》图像》拉伸/扭 ...

这样就能达到您给我弄得图纸的样子了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就能达到您给我弄得图纸的样子了是吗?

自己多琢磨,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多琢磨,就可以的

好的,谢谢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A:
船头船尾~肋骨有多高~龙骨有多高!船中可以刨空~有本书可以发给你!航模分册要不要!qq137273711我也 ...

大佬方便也分享下么,1328506835@qq.com

网友D(2021-05-23):
用ps处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s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