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包的问题

楼主(2016-04-22):
手上只有A6充电器,想买个40ah外场电源,怎么选择,求大神

网友A:
A6 5A平衡充40AH电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 5A平衡充40AH电包?

这样可以吗?我看电池包都是铁锂的

网友B:
某宝上淘一个40AH磷酸铁锂电池包。我是A9配A123电芯的40AH铁锂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淘一个40AH磷酸铁锂电池包。我是A9配A123电芯的40AH铁锂电池包。

那你说a6可以充?只要调好电压?

网友C:
以A6的充电速度,带电包还不如多带两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A6的充电速度,带电包还不如多带两块电池

充电包可以充着睡觉,第二天用,一晚上都充不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包可以充着睡觉,第二天用,一晚上都充不好吗?

20AH的电包用A6、A9还勉强可以,40AH充通宵都充不好,建议上308

网友E:
以A6的重量,不如多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A6的重量,不如多带电池。

没有银子啊

网友:
用a6冲   你会崩溃的~  换308  pl8 之类的大功率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AH的电包用A6、A9还勉强可以,40AH充通宵都充不好,建议上308

好吧,那就先整个20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AH的电包用A6、A9还勉强可以,40AH充通宵都充不好,建议上308

银子不够哇

楼主:
20ah用a6充得充多久啊

网友F:
还用着A6基本搞个20A就可以了,估计没飞完可能就已经炸了,,过来人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用着A6基本搞个20A就可以了,估计没飞完可能就已经炸了,,过来人都懂。。

额~神评啊

网友F:
A6飞啥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说a6可以充?只要调好电压?

用4s40AH的铁锂电包,输出端直接连到A6的输入端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s40AH的铁锂电包,输出端直接连到A6的输入端就可以使用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6飞啥机

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s40AH的铁锂电包,输出端直接连到A6的输入端就可以使用

40ah的话,a6要充多久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ah的话,a6要充多久啊

我测试过,在电包完全放电的情况下,用5A电流将电包完全充满(3.65V)最多需要1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在电包完全放电的情况下,用5A电流将电包完全充满(3.65V)最多需要10小时。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