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控电插头是个什么型号啊?

楼主(2016-04-22):
这个插头型号叫什么?网上能找到卖的么?

网友:
啥样子的?看看呢!

网友:
买过一块兼容电池 挺好的

网友A:
应该是GH端子,给遥控供电的插头,其实买个JST或者2P的杜邦插头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GH端子,给遥控供电的插头,其实买个JST或者2P的杜邦插头也可以的

7.4V的电池可以给它供电不? 会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7.4V的电池可以给它供电不? 会烧不?

不会

网友B:
最大支持多少V呢 类似这样的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大支持多少V呢 类似这样的控

电池仓里一般有标注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仓里一般有标注输入电压范围

XG8电池仓内未标注 最大使用电压的范围.这下让我有点抓瞎了... 原厂电池 用不了多久- - !!

网友C:
你好 这个插头是 JST的   具体型号是   外壳为  JST XAP-02V-1  里面配套的插针为 SXA-001T-P0.6

网友:
另外就是 这个电池组 里面用的电池 是锂铁版本的18650  如果你想自己组电池组  我建议你选择  力神 锂铁1700mah的18650电池  2节 串联成组(让卖家帮你弄好) 买回来自己焊线就可以了。。  热缩膜使用规格是直径30mm的,前后电池用诺米克纸做好绝缘,我以前干过这个生意  自己组装成本在25元一组  卖80一组 包顺丰陆运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这个插头是 JST的   具体型号是   外壳为  JST XAP-02V-1  里面配套的插针为 SXA-001T-P0.6

...

谢谢,说的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