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伟力k110十字盘调平感觉很困难,你们是如何调的?

楼主(2016-04-22):
各位亲,伟力k110十字盘调平感觉很困难,你们是如何调的?

网友A:
没必要调那么精准吧,飞起来陀螺仪就帮你修正好了,别太离谱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调那么精准吧,飞起来陀螺仪就帮你修正好了,别太离谱就行

不行,到处跑。你的鸡鸡只加油,可以悬停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到处跑。你的鸡鸡只加油,可以悬停住吗?

额。。。。你是刚刚接触直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是刚刚接触直机么?

是,以前都是固定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以前都是固定翼。

6通直机就是要不断调整升降和副翼才能悬停住的,你可以先从6轴模式对尾悬停练,最好是模拟器练。
当然模拟器的话,凤凰模拟器单推油门确实能直着起飞,因为没有地面效应和风吹。
还有越大的机器越稳,越小的月贼。
表达能力有限,不知道能不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直机就是要不断调整升降和副翼才能悬停住的,你可以先从6轴模式对尾悬停练,最好是模拟器练。
当然模 ...

感谢!感谢!很清晰!还以为是固定翼,调平了可以放手飞,现在基本可以悬停在一个小范围,估计是6g模式,还没去按照本论坛内容改3d。用的futaba的控,6g和3d在悬停方面差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很清晰!还以为是固定翼,调平了可以放手飞,现在基本可以悬停在一个小范围,估计是6g模式, ...

6g有自稳,松开升降副翼摇杆飞机自动水平3g松开摇杆是保持同一个姿态,3g模式会难很多,k110又是小鸡,大脑没形成条件反射的话很难悬停稳了。
室外会好练的多,模拟器省钱,草地练不容易炸坏,及时打hold也可以尽量避免摔坏。
说多了都是眼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g有自稳,松开升降副翼摇杆飞机自动水平3g松开摇杆是保持同一个姿态,3g模式会难很多,k110又是小鸡,大 ...

呵呵,,感谢魔友传经送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感谢魔友传经送宝

甭客气

网友B:
小机可不是什么450以上级别,十字盘没那么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可不是什么450以上级别,十字盘没那么精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g有自稳,松开升降副翼摇杆飞机自动水平3g松开摇杆是保持同一个姿态,3g模式会难很多,k110又是小鸡,大 ...

接地问遥控器上的ccpm是选90还是12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地问遥控器上的ccpm是选90还是120,有什么区别?

ccmp是针对有副翼直机的,有副翼直机十字盘直接接到接收上,所以需要遥控器发出混控信号90°就是90°的十字盘,120°就是120°十字盘。。。k110的话,不要选ccmp。。。。没有futaba遥控器,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cmp是针对有副翼直机的,有副翼直机十字盘直接接到接收上,所以需要遥控器发出混控信号90°就是90°的十 ...

还有就是6G模式下可以悬停,一切3D就向一个方向跑,要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6G模式下可以悬停,一切3D就向一个方向跑,要怎么调?

我的977用d10控也有这个问题,具体原因不清楚,我的方法是切到3d模式时,使用混控功能替换6g模式的曲线,让它偏移一些,修正跑偏的量

网友D(2022-02-03):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6G模式下可以悬停,一切3D就向一个方向跑,要怎么调?

千万不要从6G切3D,两个状态下的十字盘状态完全不一样。3D切6G可以,反过来不行。具体原因,是因为,3D和6G模式下的姿态调整的原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