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温度烧开外皮,才飞7分钟!!!

楼主(2016-04-22):
如题求解!

网友:
这什么电调

网友A:
XXDD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

我不知道是什么电调了,上面没标了。就是怕再热烧了炸机可就悲催了。电机是3800kv,电调是4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事

怕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d?

应该不是x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D电调吧~~

不是xxd,xxd的我用过,和这造型不一样

网友E:
换个好赢吧也贵不了多少的

网友C:
我有個壞電調,

它是怎壞的呢!

它高溫,把錫都熔了,裡面的電子零件移位,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好赢吧也贵不了多少的

有好盈,40a50a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個壞電調,

它是怎壞的呢!

嗯嗯,坚决换了

楼主:
电机原来是3650kv,我换了个38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紧换!

嗯嗯,明天换了玩

网友:
电机负载不匹配

网友:
飞机调整的都很好吗?齿轮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