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算一下四轴的理论续航时间

楼主(2016-04-22):
之前的小六轴太重了,续航时间短到想哭,索性改回四轴,打算挂飞萤6S

设备大致信息是这样
690小四轴伞折
动力为朗宇4110电机,KV580,目前用的1355的桨

电池是老虎的4S5400

空载重量2.4KG左右,理论全载重量3KG这样

我四颗电池实测5-9分半不等,有2颗悬停有2颗随意飞
求大神帮算一下,理论的续航时间是多少?我想了解一下续航短的原因大概出在哪。

另外准备上1555的桨
如果是上15寸的桨,理论续航时间是多少呢?

现在纠结是蜻蜓桨还是飞越T系列那种碳桨。

网友A:
果断用1555,6s8000左右电池才能长续航,时间这么算,总重除以4得到每个电机负载,对照拉力表得到悬停电流,用电池容量除以总电流就知道了。但是理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用1555,6s8000左右电池才能长续航,时间这么算,总重除以4得到每个电机负载,对照拉力表得到悬停电流 ...

好的,谢谢~我试着算一下~~

网友B:
kv有些高!!!

网友:
你这个配置用那个电池本身就是小了,完全浪费动力。690 这个动力你既然没使用6s,那起码也是需要4s10000的电池时间才够久

网友:
380kv用6s飞20多分钟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配置有问题或者你电池有问题,我是2.45公斤起飞6轴,5200的4a飞12分钟

网友:
4s悬停16到18a
6s2.5公斤起飞好像是11到12

网友:
有点重了。 我的550轴距  带两轴云台+小蚁  2.0KG  3508 590KV 1355桨 有12分钟。。。  4S 5200 30C 自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