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首次玩电房请教老鸟

楼主(2016-04-22):
车型:京商1/10电平跑。
请教问题:刹车后有时候车子自动往后退,什么原因
<

网友A:
是用双向电调吗,刹车不放开就是后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双向电调吗,刹车不放开就是后退。
谢谢你的指教,我没玩过车模的电调,不知道怎么设置的。也没有电调说明书。我的电调是京商Team Orion电调。
<

网友B:
刹车不能连续点,如果高速连续刹车,容易扫齿。不过现在主流电调都有保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