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玩无人机? 这些地方绝对不要去!

楼主(2016-04-22):
炸机,是机友圈子里对遥控飞行器坠毁的行话,而且这个是每个玩家都不想遇到的事情,因为炸机带来的金钱、时间损失难以估计,也相当麻烦,更有可能牵涉到第三者损失(伤了物件或者伤了人)。要想在玩无人机时更安全,你必须要记住以下十几个危险地带,能避免就尽量不要在这些地方飞行了。

1、机场
  无人机是载人飞机的天敌,如果无人机闯入飞机的飞行范围,会严重威胁到飞机以及上面乘客的安全,必须严格遵守机场及周边范围内对无人机的禁飞。现时不少无人机厂商,已经在无人机固件当中加入机场及各大敏感区域的禁飞信息,一旦无人机检测到正处于禁飞区内,电机是不能启动的。
  所以,如果你知道附近有机场,就请先咨询无人机厂家,确定所在位置并非禁飞区或者限制飞行区域,之后才操作无人机。
  2、高楼林立的CBD
  无人机通常靠GPS卫星定位,配合各种传感器从而实现自主悬停。但在高楼林立的CBD,由于玻璃幕墙会反射GPS信号,造成定位的不准,甚至定位错乱。所以在这些地方操作无人机,很有可能会出现漂移、乱飞等意想不到的情况。而这些高楼通常也存在众多乱七八糟的无线电信号(例如各种wifi信号),对无人机的控制干扰也是相当明显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在CBD地区操作无人机,请尽量寻找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起飞,尽量避免在楼宇之间飞行。
  3、人群聚集的地方
  这个就纯粹是为了避免引起非常严重的第三者损失了。试想一下,一架无人机失控炸机,炸在平地上,损失的只是无人机本身;而如果炸在一群人当中,极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当中的恐怖之处,想必大家也想象得到吧?
  所以,尽量避免在人群头顶上飞行,要是真的要拍人群,请在人群聚集地区的边缘以外位置飞行,尽量远离人群。
  4、高压线
  高压电线所产生的电磁干扰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越靠近电线,干扰强度就越大。除此之外,无人机在空中,通过图传回传的画面,比较难发现高压线,而且用肉眼去观察无人机,也比较难判断与高压线之间的距离,挂到高压线的情况自然也很难避免。
  所以,高压线就真的不要靠近了,远远的拍就好了(其实就尽量不拍好了)。
  5、手机基站
  相较于高压线,其实手机基站更容易被我们忽略,因为确实周围什么地方都会有,而且显得更隐蔽。手机基站同样会发射无线电,干扰无人机自然也不用怀疑了。而手机基站更多的是干扰无人机与地面之间的遥控信号,尤其是最近大肆建设的4G基站,已经证实移动4G基站对2.4G遥控信号有明显干扰,具体表现是遥控距离大幅度缩短。
  手机基站在城市中,一般都是建立在房子屋顶,所以飞行时避开这些位置就好了。要是操作时发现遥控距离明显缩短,先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手机基站。
  6、很多人放风筝的地方
  上面说无人机是载人飞机的天敌,而无人机的天敌,可以说是风筝了。放风筝时那条长长的线,其实基本是看不清楚的,要是操作无人机碰到这条线,电机和螺旋桨会迅速卷上风筝线,轻则影响无人机飞行姿态,重则直接锁死电机,无人机应声而落,炸机收场。
  基本上,无人机面对风筝,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而且人家弄坏一只风筝,损失顶天也就二三十块,而你炸了一部无人机,损失可就大了。所以,看见附近有人玩风筝,别跟他们争地方,去其他地方玩吧。
  7、室内无GPS信号的场馆
  上面也说过,高楼会影响无人机对GPS信号的接收,而在室内,GPS信号基本都是没有的,这时无人机的自主悬停、定位就基本没戏了(拥有室内定位硬件的型号另当别论)。这时对操作者的操控水平要求很高,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出现无人机漂移而撞到物件的情况。
  严格来说,如果操作者的操控水平足够高,室内飞行是可以很稳定的。但你确定自己拥有足够高的水平以及足够丰富的经验应付突发情况?所以还是不要主动作死比较好。
  8、吹强风的地方
  无人机飞在天上,靠的是螺旋桨带动的下洗气流产生的推力,而当环境有风时,就需要分配一定的向下动力转变成向侧动力,从而抵消风的影响。当环境风力大到超过无人机动力系统的剩余储备时,无人机自然就维持不了当前定点,会被风吹走。所以在强风环境下,无人机是很难维持准确定位,甚至很难维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姿态,极容易出现意外。
  基本上无人机机身尺寸越大、动力系统储备越高,抗风能力就越高。要是你用的只是大疆精灵那一类产品,那就别在五级风或以上的环境下飞行了。
  9、钢筋混凝土地面
  这里要突出“钢筋”混凝土,单纯的混凝土是没事的。可能这一点也有不少人没发现,当无人机放在平地时,系统无故出现“指南针受干扰”的提示,明明周围都没有金属物件啊,哪来的指南针干扰?其实可能就在无人机下面的平地中,使用了带钢筋结构的混凝土浇灌。钢筋这类金属物件是会干扰无人机的指南针工作的。
  要是下次发现无故出现指南针受干扰的情况,请看看脚下的地方,可能换个起飞点就没事了。
  10、铁塔
  这个铁塔跟上面的钢筋混凝土类似,同样是金属物件干扰指南针工作。别以为金属物件不带磁就没事,照样会影响电子罗盘(指南针)的工作。
  所以,如果要靠近铁塔飞行,谨记要做好随时远离的准备。
  11、铁矿
  铁矿也是会干扰无人机指南针工作的地方,巨大的、隐蔽的金属就在地面以下,如果是一个还没开采的铁矿,就更难发现了。
  如果要到深山飞行,起飞前可以询问一下当地人,周围的山体都是些什么类型的岩石。
  12、深水码头
  深水码头的危险性,体现在“深”,如果无人机出现什么问题而掉落水中,基本上都是打捞不了的,想都不用想。而且码头四周都是金属物件,尤其是各种货轮,简直就是一大坨金属,危险性相当高。
  13、远离海岸的水面
  海岸,一般风力都不会小,而海岸以外的空中,风力更大。小型无人机在这些环境中飞行,要面对的强风环境,就如上述第8点所示,危险性不小。而且这样的水面环境,基本上炸机都是不用再想打捞的。

       14、茂密的丛林里或树林里
茂密的树林里各种树枝自由的生长,你的飞行器很可能就会被突然出现的树枝、树叶给遮挡住,导致撞浆坠机。
  15、军事设施
  军事设置由于相对敏感,所以尽量还是不要靠近,否则被查水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另外军事雷达的功率一般都比较大,近距离被扫到的话,无人机上面的传感器很有可能会受损,稍远一点距离被扫到,也有可能会出现干扰。

  正所谓”不作死就不会死“,在知道了哪些地方玩无人机是很危险之后,要是还一意孤行,那就真的是作死的态度了。希望大家之后能远离这些危险区域,天天爽飞不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