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很久还是求助论坛高手吧!高手请进……

楼主(2016-04-22):
f3飞控!bf261固件!自己pwm接受!acro不起作用~其值30~90翻滚速度没变化! 刷bl20安乐天14.4固件!loop值是500!rate也到1.0了!还是不能快翻!lux算法!求解……!…!!~

网友A:
什么控?看一下receive是不是1100-1900。如果是的话,请把遥控器行程改到1000-2000,然后相应校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看一下receive是不是1100-1900。如果是的话,请把遥控器行程改到1000-2000,然后相应校准电调。

9x2!bf里看998--19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9x2!bf里看998--1920

校准遥控器行程吧~相当于少了80的行程,所以翻滚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9x2!bf里看998--1920

什么?泡泡没看懂?那就来找可瑞尔邹吧。F3:输出行程校准和控制点检查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201450

请参考这个,把整个系列都看完,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器行程吧~相当于少了80的行程,所以翻滚慢

这些翻滚速度和油门行程有关?问题是别人0油门都能快速翻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翻滚速度和油门行程有关?问题是别人0油门都能快速翻滚!

9油门那是因为开启了air mode模式。再说了,你油门行程没有到2000,就存在了空行程。我原本也是被这个行程困扰了很久,翻滚速度一直很慢,后来修改了遥控行程,发现翻滚速度刷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油门那是因为开启了air mode模式。再说了,你油门行程没有到2000,就存在了空行程。我原本也是被这个行 ...

你是加油翻滚还是收油翻?

楼主:
我改一下满行程试试

楼主:
终于搞好了!自己庆祝一下!飞的不好大师勿喷【视频:爱剪辑-QAV-210】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1MDAxODY3Mg==.html?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