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山寨大黄蜂居然超重了

楼主(2016-04-23):
新做了一个铝合金版的大黄蜂,结果啥都装好,称拿回来一称,超重了——2830g!全拆了发现机架1500g~~
看来是要大改的节奏啊···

网友A:
我也想用铝做一个这样的,机架怎么这么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用铝做一个这样的,机架怎么这么重呢

雕刻的时候外包没有2mm的中心板,所以选了个2.5mm的,这是失误1;
主梁太结实啦···25的铝合金矩管,好重,这是失误2;
3是测量不准,是装好之后又拆了称重的,还剩些杂碎留在机架上不好拆,目测裸架1200应该有;

唯一的优势是太结实啦··感觉挂单反都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雕刻的时候外包没有2mm的中心板,所以选了个2.5mm的,这是失误1;
主梁太结实啦···25的铝 ...

是的,看着都非常结实呢看来我要选择薄弱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看着都非常结实呢看来我要选择薄弱一点的

2.0版本我决定改1.5或者2.0的碳纤板和缩小前置中心板尺寸了,还有就脚架我现在非常头疼,3D打印的脚架太脆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版本我决定改1.5或者2.0的碳纤板和缩小前置中心板尺寸了,还有就脚架我现在非常头疼,3D打印的脚架太 ...

3D打印的脆弱?看你用什么材料吧

网友B:
楼主的3d打印废了,精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3d打印废了,精度不行。

是啊,精度严重下降,耗材几个月没用受潮严重,3根传动皮带也松了,还在等配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看着都非常结实呢看来我要选择薄弱一点的

新结构已经规划好了,还在设计中,计划主梁从25的减少到15的铝方管,再平行加2跟6mm的玻纤管加固,顺便可以当脚架的安装粱,前中心板面积减小1/3,中心板厚度减小1mm,前机臂角度加大5°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的脆弱?看你用什么材料吧

PLA和ABS都试过,相对ABS韧性好些,表面5圈2mm的实心,50%填充;我还是认为比较脆弱,特别是承重件,如果体积不大,真心不结实···

网友C:
其实2.8kg也飞的动,何必拆呢

网友D:
我的自制650伞拆,2860克,,,%30油门悬停。。。。飞行2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2.8kg也飞的动,何必拆呢

可能我从穿越机起家的,所以强迫症,总感觉哪的重量还可以减减,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自制650伞拆,2860克,,,%30油门悬停。。。。飞行21分钟,

谢谢你的经验,我还没测试,第一次试飞还没飞起来就把脚架弄断了,目前改进用的轻量化脚架还没到货,心痒痒~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从穿越机起家的,所以强迫症,总感觉哪的重量还可以减减,嘿嘿~

穿越机,电池小,3000mah以内,桨叶短 6inch 以内,力效低,5以内,精心减重也就飞几分钟; 大飞机电池大,桨长,力效高,随便弄弄都大于10分钟

网友:
求图纸…能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