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标 布放与回收 兼作 救援的 “大脚怪”

楼主(2016-04-23):
这里给帆友一种浮标布放和回收的解决方案,供大家参考。

这套方案的优点是成本低,操纵灵活,可以原地转向,携带方便,普通背包就能装下。

楼主:
先说“大脚怪”,网上买的遥控玩具,驱动原理是“阿基米德螺线”。
       这部分改造需要用到:
——两个有刷电调,建议用火凤凰新雨,早先用另一种,没用几次就坏掉了;
——四通道遥控器,如果不带混控功能,需要另配一条飞机用的V尾混控线;
——B7000胶水一支;
——704透明密封硅胶一支;——普通家装用的硅酮密封胶;
——一个小舵机,多大规格都行,放在后背,释放浮标用,尽量用自己手头多余的备件;
——动力电是两节串联的18650;
——接头等其他小零件就酌情准备吧。

改造主要是把密封做好,电子部分全部换掉。改造不是很难,这里多上图,多看看就能明白。

楼主:
散热风扇是旧显卡上的

楼主:
船体这部分,上半部把原先的电池舱锯掉,下半部分两个大脚的连接处用家装用的硅酮密封胶做好防水,然后在水盆里做水密试验。

楼主:
每只大脚的密封舱分为两个部分,电机舱和齿轮舱,电机舱的防水是关键!!

楼主:
这种部位用704密封。

楼主:
船底这个部分苯板加强后,用B7000粘牢,其他密封胶不行。

楼主:
推进传递装置

楼主:
每个密封舱上下各打了两个孔,检查是否进水,也做排水用。

工作前,用透明PVC胶布封好。

楼主:
浮标释放舵机和救援拖带尾钩

楼主:
船头加了一根便于回收的拦截索

楼主:
头部盖子重新用螺丝固定。

楼主:
        浮标的制作比较简单。

——美汁源的圆形瓶子,便于回收的时候能够含住;
——40厘米长的空心玻纤杆,主要是防止帆船的稳向板挂住水下固定绳索,下端挂了两个10克铅坠,以保持浮标正浮;
——绳索在靠近玻纤杆的一端每隔40厘米装了两个3克的铅坠,便于保持绳索垂直;
——绳索的最末端是一个10克的铅坠,当作“锚”用;
——浮标上还可以插小旗,大风天可以拿掉;
——绳索的长度根据水深选择,要比水深长些。

楼主:
最后说下浮标的释放和回收。

浮标的“锚”端挂在释放舵机上,由大脚怪牵着走,到位置后释放,拖带过程要始终保持浮标受力,防止绳索绞进大脚推进器里。

回收时大脚怪含住浮标,把浮标拉回岸边,浮标距离远时不容易对准浮标,要多尝试几次。

“锚”端和绳索有个小铁环相连接,万一“锚”到岸边卡在石缝里,可以用力拽,把“锚”丢弃。

大脚怪布放回收浮标已有若干次,浮标也在不断改进,愿各位帆友根据自己的需要布放浮标爽玩帆船:)

网友:
创意很好!方便!实用!

网友A:
赞一个。工程量很大很细致!

网友:
这个船体很有特点,楼主改造很有心。特地来顶!

楼主:
浮标插上小旗的效果,对于回收远距离浮标有帮助。

楼主:
“大脚怪”的下水和上岸可以借助这个工具——碗夹

十多元钱就能包邮。

网友:
哈哈哈,三条65,还有一艘一样的,顶顶

网友B:
楼主构思真是精妙!请教一下,楼主的电子部分连接示意图有吗?用混控线的来一张学习一下,谢谢先!

网友:
这是帆船的衍生玩法,我用钓鱼船的翻斗布标也很好用,但就是没法回收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构思真是精妙!请教一下,楼主的电子部分连接示意图有吗?用混控线的来一张学习一下,谢谢先!

电子部分的连接其实很简单,左脚电机连接一个电调,右脚电机连另一个电调,不用混控器的话,就直接连在接收机上。用混控器的话就先链接到混控器上,混控器再连接接收机。

下面是混控器的照片,卖的好像就这一种,应该是好盈的。

楼主:
再补充下遥控设置,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普通四通控,本身无混控功能。
需要加混控器,然后连接到1和2通道,用这两个通道控制前进/后退和左右转向。其中一个通道需要反向设置。
释放舵机接到3通道上,用油门释放。

第二种,普通四通控,带混控功能。
不需要混控器,连接到1和2通道,用这两个通道控制前进/后退和左右转向。其中一个通道需要反向设置。
释放舵机接到3通道上,用油门释放。

第三种,可调节参数的遥控。
下面以富斯i6为例,1通左右,3通前进,5通释放(默认是旋钮A,需要重定义到开关A),开关D油门保护,防止误碰油门。开机后油门到中位,开关D放2位,再打开接收机。
把参数调节到和下面的照片一样即可,混控部分是关键。
左脚和右脚电机分别接到1和3通道,释放舵机接到5通道。

天七的设置也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下遥控设置,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普通四通控,本身无混控功能。

谢谢楼主,那么详细的教程!

网友B:
你好,前辈,你在回复中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可是作为一个新手菜鸟,还是没办法明白,能不能劳驾你再画一张简单示意图,说明:接收机,电调,电机,以及混控参数的说明啊?让你费心了,再次感谢!顺便说一句,我是华科尔D10的控,如果你手头有的话,是不是能按D10的调节混控,给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前辈,你在回复中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可是作为一个新手菜鸟,还是没办法明白,能不能劳驾你再画一张简 ...

抱歉,没有D10的控,但是设置上是大同小异,混控设置的那两张照片是关键,这个也是需要不断尝试的。

网友B:
感谢楼主赐教,再请教一下,HSP电调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赐教,再请教一下,HSP电调怎么样啊?

仅供参考:

去年最开始用的是下图的那种电调,不防水,用了几次后就坏了一个。不过这种也有防水型的。

现在用的是火凤凰新雨,就是帖子里蓝色那个,防水,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供参考:

去年最开始用的是下图的那种电调,不防水,用了几次后就坏了一个。不过这种也有防水型的。 ...

收到!谢谢楼主。

楼主(2016-06-05):
迪卡侬卖的这种儿童高尔夫球做浮标也很好。

稍小的是去年的版本,稍大的是今年的版本。

网友(2018-11-27):
满满的回忆笑哭了 笑哭

网友:
这两栖船好玩

网友:
好厉害 魔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