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450电直用黄金K8舵机臂和遥控遥杆方向不一至

楼主(2016-04-22):
如题……用电脑软件都调过了,还是一样,是陀螺仪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线是肯定没插错,k8陀螺仪RD接尾舵机,CH3接副翼,CH2接螺距,CH1接升降,RXC接接收器5,RXB接6,RXA灰色接1,红色接2,黄色接4,用原来来的有副翼系统舵机就正常,如何解决?求大神!!

网友A:
插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错线了

线没插错,k8陀螺仪RD接尾舵机,CH3接副翼,CH2接螺距,CH1接升降,RXC接接收器5,RXB接6,RXA灰色接,1红色接2,黄色接4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没插错,k8陀螺仪RD接尾舵机,CH3接副翼,CH2接螺距,CH1接升降,RXC接接收器5,RXB接6,RXA灰色接,1 ...

是不是选错十字盘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选错十字盘类型了

你看看

网友B:
感觉你的通道不对啊,你再好好查查接收机和陀螺的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通道不对啊,你再好好查查接收机和陀螺的接线吧

这是我的接收机有副翼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接收机有副翼接线图

我看了下,应该接线应该是对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我用的是sbus接线,没有遇到过你的问题

网友C:
先在方向里面,设置遥控信号动作方向对了,再去舵机里面设置舵机方向

楼主:
大神在那!佛山地区有电直模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在方向里面,设置遥控信号动作方向对了,再去舵机里面设置舵机方向

我什么都试过,还是一样,装回原来的有副翼系统舵机就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什么都试过,还是一样,装回原来的有副翼系统舵机就正常

无副翼系统和有副翼系统调法有些区别的,百度VBAR设置全攻略

网友:
今天我设置x8陀螺也是通道不对,软件里自定义改通道对应控。我是福他爸sub接线

网友D:
控里面的舵机模式 选 一舵机标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里面的舵机模式 选 一舵机标准模式

能详细点吗?

网友E:
你的遙控器 改選了 H-1 模式沒有 ?

原本有副翼的時候 , 遙控器是混控模式 , 三軸就要轉 H-1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遙控器 改選了 H-1 模式沒有 ?

原本有副翼的時候 , 遙控器是混控模式 , 三軸就要轉 H-1 模式

不会调遥控,全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遙控器 改選了 H-1 模式沒有 ?

原本有副翼的時候 , 遙控器是混控模式 , 三軸就要轉 H-1 模式

乐迪T6EHP遥控器,不会调呀,有高手吗

网友:
这个说明书第13页下面有写,调成第1个模式就行

网友:
看看舵机那一项,选正反

网友:
说的不够明白,很难帮你解决,到底是哪个舵机与摇杆不一致,还是斜盘3个都不一致,都没有说清楚,乌龙的问题,最好上个视频等大神看看,不然只能自己慢慢研究了。

网友:
19 樓已說了,說明書第十三頁,

看圖,說明書第十五頁

未命名 -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搞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搞好了,谢谢

那就好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在那!佛山地区有电直模友吗?

佛山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佛山大把的。。。。。。。。。。。

你又系佛山人?佛山边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又系佛山人?佛山边度?

西 南

楼主:
三水?我西樵

网友E:
我小時候就吃西樵大餅的了,

但我仍不知道它跟光酥餅是不一同一樣東西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解决的,以免后来的重蹈覆辙。

楼主:
22楼,调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小時候就吃西樵大餅的了,

但我仍不知道它跟光酥餅是不一同一樣東西

这个没研究不喜欢吃西樵大饼

网友(2016-05-31):
遥控器十字盘类型应该是选 H-1,我之前也是选的HR3一直调不好,后来仔细看 K8说明 发现的

网友:
VB接线不用看什么螺距副翼7788的东西,他有张图3个舵机123号,他说那是1号接1CH你就照接,管他是螺距副翼还是其他

视频上推杆和动作的表现明显就是接线错了,和正反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迪T6EHP遥控器,不会调呀,有高手吗

这个控也是全英文的?

网友G:
其实就是舵机线错了  1升降  2副翼  3螺距  虽然有人能通过各种方法弥补这个错误  但是我还得提醒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就是舵机线错了  1升降  2副翼  3螺距  虽然有人能通过各种方法弥补这个错误  但是我还得提醒楼主

是遥控没调H-1,谢谢大家,已经调好了

楼主:
是遥控没调H-1,谢谢大家,已经调好了

网友:
这个对你可能有用  应该和你那控一样 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