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人交功课,伟力911改固翼

楼主(2016-04-23):
参数:
翼展250  D板F22
911主板
720+55桨倒插
abs 电机架/舵角
200mah 3.7v
devo 10刷suv
飞行重量21.7g
最大推重比不足1,过1要上820电机(估计)

网友A:
911是没有混控的,你把舵机和舵面这样连接能操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11是没有混控的,你把舵机和舵面这样连接能操控吗

所以lz用d10替代了伟力的原厂控实现混控

网友C:
好飞不 有图纸不

网友D:
求开贴详细介绍制作教程,同样有一架V911,想改装固定翼,同时想用天九遥控器遥控,据说可以加一个模块控制,希望楼主能开个详细教程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飞不 有图纸不

f22的图纸这里也很多,我是用整版图纸,a3纸打印,再用复印机93%缩放的,不缩放也可以

网友E:
不错不错,漂亮的。
貌似动力稍显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漂亮的。
貌似动力稍显不足。

前辈面前真不敢卖弄,手上只有720,先凑合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开贴详细介绍制作教程,同样有一架V911,想改装固定翼,同时想用天九遥控器遥控,据说可以加一个模块控制 ...

就像你看到的,f22基本都是直线的,切割拼接那是眼见功夫

最麻烦的是电机固定,因为空心杯高转会产生高热,所以切了6.95孔径的abs作为固定架,轻度过盈配合,好安装也稳固

桨倒插要切掉“扰流罩”等桨孔露出来。

机身顺着911舵机开孔,用uhu por将舵机和d板粘上就稳固了

其他都无关重要,随便搞搞就可以

网友:
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
求 混控怎么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所以lz用d10替代了伟力的原厂控实现混控

怎么调混控 我是D7E 一直没搞定混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调混控 我是D7E 一直没搞定混控设置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6楼解说很到位,照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调混控 我是D7E 一直没搞定混控设置

该贴6楼的步骤应该是右手油门版本,反正自己看看对应通道,那个通道要混控的就哪个对号入座,我当初也是搞了半天也没搞好,实在不行再说,我记得某个通道反向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怎么调混控 我是D7E 一直没搞定混控设置

我只调过deviation固件的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调过deviation固件的混控…

我也是DEVIATION的估计 自己改通道调了很久没有调出混控

网友:
总感觉你的机子这样装重心太靠后了,目测很难飞。我的伟力939接收,极品8520直驱56,222翼展(手残多了2mm),22.5克起飞,

网友:
重心靠后了一点,911一体板还可以向前挪,机身切得很不错,图纸改得也好,求图纸,谢谢4055039@qq.com

楼主(2016-07-11):
早前重新造了一架,改用8520电机搭55桨,电池380mah,重心调整好,换了华科尔电源线,所有都调试好,确认整个系统都工作正常。然后就放了1个多月闲置一边,无任何跌碰,也没有日晒雨淋。到今天有空飞了,然后就舵机油门都反应慢半拍,油门还好,迟滞半秒左右,舵机几乎慢1秒有多,3d动作正常打舵几乎是不可能了,飞航线也都成问题,我只想慨叹一句:911主板这东西都有保质期?放着都自己老化变质?
玩了5年的f3p机型从未
有过这现象,真的服了,坏不是问题,好歹也等飞机上天飞几个电再坏啊,扫兴

网友G:
我看了你的f22做的十分好,我手上也有个d10.请教你下。d10刷SUV固件后可以直接和911主板对码吗?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了你的f22做的十分好,我手上也有个d10.请教你下。d10刷SUV固件后可以直接和911主板对码吗?请赐教!
...

加7105高频头才能,接线很简单,设置也不难,就是911板上的村田陀螺仪流传很易坏,939不知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2016-10-12):
重新更正,早前说反应迟滞,原来是刷控后忘记设置了,今日无意查看遥控才知道flysky协议有一个分支选项,把这个勾上,全部正常使用,伟力还是靠谱的

网友H(2017-05-16):
电机座怎么弄的

网友(2018-12-14):
漂亮,卖二手吗

网友(2019-01-26):
引用 网友I:
卖吗?

日期2016,2018。。。。

网友:
我之前做过 不知道是不是做工问题 不好飞

楼主(2019-03-02):
引用 网友H:
电机座怎么弄的

电机座2mm厚,舵角1.2mm厚。都是abs板,用桌面cnc加工的

网友:
这样不会头轻吗?

网友(2019-04-22):
跪求混控教程

网友(2020-06-02):
请教您!请问伟力的陀螺仪感度怎么在除了伟力以外的别的遥控器上设置?

网友(2021-07-25):
哪天我也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