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机的好坏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

楼主(2016-04-23):
航模电机的好坏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便宜好用,动力大,耗电量低的应该就是好点的哦,反之就是质量不太好的吧

网友:
效率高、重量轻、用料足、做工好、质量稳定

网友:
我主要听声音!

网友:
有劲 省电 震动小

楼主:
听说根据矽钢片的好坏来衡量的吗?

网友A:
kv值和绕线材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v值和绕线材料

绕线材料与好坏有关,KV值与好坏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绕线材料与好坏有关,KV值与好坏无关。

还有绕线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