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天富龙TFL小O艇,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6-04-23):
  原来是玩四轴的,前段时间开始玩船。先买了个飞轮FT012,用3S2200电跑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要进水,后来看论坛感觉65O艇才应该是入门的。现在买了条天富龙的小O艇,长度65CM,

配置电机2958KV2881的,70A的水冷电调,D32的铜桨,软轴传动。官方推荐是3S4000以上的电池,我现在用原来的3S2200的电池两块并联跑,速度不快。后来又买了块九鸿的4S5200,25C的电池,速度还可以,但感觉重量有些重了,船起划慢。大家帮忙看看这船电池要咋配?还有就是软轴要怎么保养?第一次开,没上油,轴烫的冒烟了。后来找人调试下好很多。他建议我加机油。

网友A:
这KV算低 跑4S合适 3000mah左右的 起滑慢的话 压浪板和轴角度往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KV算低 跑4S合适 3000mah左右的 起滑慢的话 压浪板和轴角度往上调

哦,好的,谢谢啦!那就4S的电池再入几块。软轴保养请教下,要咋弄?轴后面会排出很多垃圾的

网友:
多少钱,我最近也想入个O艇跑跑

网友B:
这船我有,启滑慢,速度真心不咋滴

网友:
3s,多试几个桨,435~438

网友:
连基本的自翻多无,现在不选此船哦,我的已用了6年,还在用(一切正常)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我的方案因为我都做过65cm o艇。1、电机kv用3500-3800、配436桨、80A左右电调(大品牌)好盈、腾翔等跑3s电池4200-5000毫安电池但要注意重量。2、用会原来电机配80-120A电调、用435左右桨、跑4s电池。

网友:
附当时试的照片

楼主:
谢谢各位,我桨和电池再试着调整下。下一步再打算换电机和电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软轴的保养,给位给点意见啊!!用机油?每次都有保养?软轴真麻烦!

网友:
这样弄不划算。

网友:
你的是一體軟軸,鬆開索頭就可拉出,吸乾水吹乾,留意內層並不易乾,保持拆下直至下一次玩的時候才加油及安裝。插接式方頭軟軸方孔硬軸可沒這麼方便,需要拆軸架才可拉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桨和电池再试着调整下。下一步再打算换电机和电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软轴的保养,给位给点意 ...

不能倒转,加衣车油,冒烟可能塑料王管已受损,需要检查了

楼主:
拆装软轴还很麻烦。算了,就加点黄油,每次跑时加点机油。坏了就换。软轴真麻烦,下次不要软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船我有,启滑慢,速度真心不咋滴

以前见过本地有人玩大一点的O,原配桨的桨是438 铜桨,推油不起滑。 后来我把我手头的美国octura X438铜桨给他试,结果船一推油就起滑了。
所以,如果你用原配桨的话,我认为是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