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到货的18sz,主板里面有颗电子,请问这个东西能用多久?

楼主(2016-04-23):
今天到货的18sz,把原生的短油门行程阻块拆除,改长油门
发现主板上面有红豆大小的电子,请问这个东西可以用多久?没电了怎么办,毕竟焊死的

网友:
阻块是什么样子的?上图看看那

网友:
应该是可充电的。

楼主:
阻块在摇杆总成里面控都装好了,不好再拆一遍吧。。

反正很弱智的结构,塞进去,上螺丝,搞定

网友:
没电了再担心吧……
也可能是可充电的超级电容或者二次锂电。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法拉电容吧

网友:
应该是保存时钟的电池,锂电,跟电脑主板电池一样,电池没电了控也该报废了吧

网友:
你把GPS模块拆开  里面也有这个  不用担心没电  给单片机内部时钟供电的东西  没电也没啥

网友:
18sz是有时间显示的,换电池保存时间数据的,别的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