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

楼主(2016-04-23):
什么叫电机堵转?如何避免电机堵转?

网友:
电机供电正常.而是电机负载过重引起电机不能正常运转..还有就是电机轴承损坏造成定子和转子卡住引起电机不能正常运转。

网友A:
此时电机的电流迅速加大,电机发烫,很有可能直接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
合适的负载一般都不会导致电机堵转

网友:
堵转,顾名思义堵住不能旋转,指的是马达应负载大不能工作

网友(2016-09-20):
你好,我新买的飓风4110,340kv电机也有堵转现象,已经排除了虚焊的问题,还是会堵转。我是没有上浆,直接空转测试的。缓慢推动油门一点问题也没有,快速来回推动油门,电机有时就会咔咔咔的响就像卡主一样,两三秒之后又能正常转,但是电机就在那两三秒之间变得非常非常烫手,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时电机的电流迅速加大,电机发烫,很有可能直接导致电机烧毁

你好,我新买的飓风4110,340kv电机也有堵转现象,已经排除了虚焊的问题,还是会堵转。我是没有上浆,直接空转测试的。缓慢推动油门一点问题也没有,快速来回推动油门,电机有时就会咔咔咔的响就像卡主一样,两三秒之后又能正常转,但是电机就在那两三秒之间变得非常非常烫手,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新买的飓风4110,340kv电机也有堵转现象,已经排除了虚焊的问题,还是会堵转。我是没有上浆,直 ...

应该是缺相,三根线有一根接触不良,请检查接头的焊接,是否有虚焊,如没有就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相,三根线有一根接触不良,请检查接头的焊接,是否有虚焊,如没有就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了。

刚从厂家返回来。。。哎,无奈了。别的电机可以这样暴击测试吗

网友A:
可以快速推全油测试的,但一定要用合适的桨,以厂家提供的技术指标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快速推全油测试的,但一定要用合适的桨,以厂家提供的技术指标为准。

没有上浆,直接空转测试的。给厂家打电话厂家说这样是正常的。。。唉,新电机啊

网友(2016-11-03):
我也遇到过   二手机子

网友:
学习了。顺便请教一下,堵转时候,电调无法侦测并停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