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调连接飞控可以只连接信号线吗

楼主(2016-04-23):
我用的是小蜜蜂mini电调,f3飞控,
小蜜蜂电调只有两条线,一条信号线和一条地线,
连接飞控可以只接信号线吗?因为线都是自己焊接,想少焊点线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A:
听说可以,但是不太稳定,信号线和地线交叉缠绕,会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可以,但是不太稳定,信号线和地线交叉缠绕,会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这样啊,谢谢了,我把地线都剪了,看来回去还要接上

网友B:
焊接信号线可以了 飞控都是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信号线可以了 飞控都是共地的

恩,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把电调的底线都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把电调的底线都剪了

表示一直 只接信号线,没任何问题

网友:
可以可以,玩了那么久多轴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C:
这什么版本的F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什么版本的F3

带OSD的豪华版

网友:
看你怎么供电。如果飞控有带5V BEC的分点板供电   电调就就 只接信号线,但是有的电调是没有BEC功能的 就带BEC功能的分点板

网友:
感觉买豪华版的没什么用啊,对高手来说记录器还有点用,定点定高 还不如玩450 来的稳,毕竟机器小 风一大怎么都定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