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方向老跑;打方向、螺距或副翼、升降出现跳变、线性 ...
尾巴方向老跑;打方向、螺距或副翼、升降出现跳变、线性不好等问题,请检查遥控器

楼主(2016-04-23):
如题,如果你的机机出现上述情况,或者
尾巴总是会不定期向一个方向偏移
,或者尾巴左右摆。先检查
遥控器
,通过接入
模拟器
,进里面的通道设置,打舵同时监视舵量情况。比如打升降螺距,方向舵量会不会出现跳变?如果发现不稳定,可以先尝试清洗电位器,用专用电位器清洗剂喷下就可以。要是清洗没用,某宝上找尺寸规格一样的电位器更换即可

楼主:
还有,如果是空心杯尾巴,正常情况线性是很好的,慢慢打转向舵,尾巴是很细腻的。如果出现线性不好一跳一跳,一般也是遥控器电位器问题

楼主:
之前我的K120不断上下螺距,做多了尾巴经常会向一边偏移一点点,因为不影响做动作,所以也没在意。今天拆开四个电位器都喷洗了一变,然后试着一直上下快速螺距暴切两分钟,我去,尾巴居然没有一丝一毫地偏移,好得不能再好!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把遥控器拆开,把电位器的线拉得远离无线模块就正常了,估计是受到EMC干扰。 仅供参考。

网友B:
有学到知道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