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系统买银燕自组还是精灵或kingkong动力套装?

楼主(2016-04-23):
好久没有上来了,瞬间觉得有种回家的感觉!过会去刷刷帖子,我的330机架已经彻底报废了,现在准备玩250了,正在犹豫动力套装的问题,大家怎么推荐呢?RT

或者是单买银燕的电机电调自己组?

精灵动力套装

精灵动力套装

kingkong动力套装

kingkong动力套装

楼主:
不上KINGKONG的参数
■产品名称:

KINGKONG FORCE200动力套装

■产品规格:

电机参数:

型号:2204

KV:2300

重量:约26g

电调参数:

持续电流:12A

工作电压:2-4S LIPO

重量:7.5g

楼主:
恩,就是这样,来大神,同时希望大神能够提出比较合理的能够保证飞行时间和稳定性的配置,谢谢。

网友:
kingkong电机易掉磁

网友:
建议买银燕2205 + 20A带oneshot的电调

网友A:
建议买qav250 pro纯碳机架或kingkong 210纯碳机架,然后配银燕mt2204 无刷电机,BL 12A电调, 配F3飞控或cc3d都可以。关于银燕mt2204电机非常耐炸,基本百次都炸不坏,这个玩的朋友都经历过,有人说怎么不配2205,我觉得新手朋友没有必要,2205你不飞极限挑战没有什么用,并且价格贵,重量比2204重。所以说2204在性价比对于新手朋友是最实用的。
以前在一家店购买的250套装,线材料都配好了,送灯,送减震脚架等,价格比单买实惠,老板发了些安装视频,安装起来不那么费劲,有参考。好像“云雀模型” ,淘宝自己搜搜,不是知道现在是否还在搞穿越机。

遥控我建议不要买乐迪AT9,失控专控,我2个朋友被坑了,一般国产好点,天地飞7,8,9都行,最主要是稳定,其他遥控,这个看你运气。

电池充电一般用最基本用B6,  国内格式电池,酷点,花牌还不错。。。

关于飞机就说这些了,穿越机强烈建议自己装,自己学,乐趣自在其中。。。

网友B:
这还有啥好问啊!!肯定是银燕红头+好盈20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qav250 pro纯碳机架或kingkong 210纯碳机架,然后配银燕mt2204 无刷电机,BL 12A电调, 配F3飞控或cc ...

其实自己也不算新鸟,之前飞过330,450.现在想找刺激,所以飞250试试
不过真心感谢!!!好人呐,打了那么多!对新手一定很有帮助!谢谢了!不过啊,我想啊,小飞机的话是不是1806会不会比2204效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有啥好问啊!!肯定是银燕红头+好盈20A啊!

银燕红头是什么?以前用过XXD对银燕不是很了解。。。XXD的电机就是个坑啊,迟钝的一塌糊涂。而且电机与电机之间的素质差的很多。

网友:
SE2205+DYS30A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自己也不算新鸟,之前飞过330,450.现在想找刺激,所以飞250试试
不过真心感谢!! ...

建议上2204

网友:
T-MOTOR F40 + DYS XM20A ...
假如再豪一點 , T-MOTOR F40 + tbs powercube , 火星230 , 上5S ... 不然直接頂級 tbs vendetta

网友:
入门级可以花牌2403或者银燕2204,进阶银燕2205红底裤,DYS SE2205或者致盈新的2205。

PS:我有几个花牌2403要出,要的可以PM我

网友C:
1806容易炸断

网友:
电机可以选致盈或者银燕,老虎更好。电调就好盈或者kingkong,不要买银燕的啊!

网友:
必须22级别电机,18的2mm轴

网友:
拿来炸的哪个便宜用哪个,上手了再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