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高手请进

楼主(2016-04-23):
昨天装的f3飞控,想调好自稳模式,但是发现f3的前台调参界面没有俯仰和横滚最大倾斜角度的调整,估计可能在CLI
里面调,但是本人不会用CLI,求高手指教
我原来飞cc3d,自稳模式俯仰和横滚最大倾斜角度是85度,现在f3飞控默认倾斜最大大概70度,根本转不过弯来

网友A:
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什么?

f3自稳模式下如何调飞机的最大倾斜角度

网友B:
自稳还是用CC3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还是用CC3D吧,

装了好久才换成f3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f3自稳模式下如何调飞机的最大倾斜角度

改一下PID里的LEVEL的第一个值试试,感觉这个值越大越稳,越小越灵,F3默认全自稳很肉,从半稳模式走起比较好,熟悉后尽快过渡到全手动飞行,只有会了全手动才能真正体验到穿越的自由感。另外F3还是比CC3D好,但CC3D也不弱,刷了BF固件遥控及电调、飞控参数等配置得当也相当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PID里的LEVEL的第一个值试试,感觉这个值越大越稳,越小越灵,F3默认全自稳很肉,从半稳模式走起比 ...

都试过了,pid界面下任何值都不能更改最大倾斜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改呢?

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间接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间接实现

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方法?

在地面站的modes里设置horizon模式,在遥控上设置在此模式下飞,限制横滚和俯仰最大值为60%,即可实现调整最大倾斜角度,角度大小调整通过调整百分比实现

网友:
就用手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PID里的LEVEL的第一个值试试,感觉这个值越大越稳,越小越灵,F3默认全自稳很肉,从半稳模式走起比 ...

哥,能简单说一下半自稳模式是怎么一回事的,飞行的时候怎么实现半自稳和手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能简单说一下半自稳模式是怎么一回事的,飞行的时候怎么实现半自稳和手动的?

半自稳模式是一种界于自稳和手动之间的一种模式,小杆量时是自稳模式,打完杆再松杆飞机会自动回中,大杆量时可以翻滚,是在飞全手动之前最常用的一种飞行模式;
想切换自稳、半自稳和全手动三种飞行模式得进CF调参软件的MODES功能里进行设置,把ANGLE、HORIZON设在一个三段开关上,ANGLE为自稳,HORIZON为半自稳,空为手动,通过开关切换就行了,所以在MODES里什么都不设就是手动飞行模式了。

网友F:
用了全手动你会后悔当初应该早点舍弃自稳的

网友:
cc3d的最大角度在哪个界面调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全手动你会后悔当初应该早点舍弃自稳的

自稳还是有意义的,大大降低入门的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PID里的LEVEL的第一个值试试,感觉这个值越大越稳,越小越灵,F3默认全自稳很肉,从半稳模式走起比 ...

你是不是建议小白飞半自稳之后直接过渡飞手动,不建议小白飞自稳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建议小白飞半自稳之后直接过渡飞手动,不建议小白飞自稳呢?

基本上是这样,不要迷恋自稳,半自稳,尽快适应手动飞才好,我的朋友只飞了两个双休日就开始飞手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是这样,不要迷恋自稳,半自稳,尽快适应手动飞才好,我的朋友只飞了两个双休日就开始飞手动了。
...

自稳飞还可以,但是在模拟器上飞过手动,实在是飞不了,有无一些经验可以传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稳飞还可以,但是在模拟器上飞过手动,实在是飞不了,有无一些经验可以传授。

你要是用的F3飞控,且机器装好、调试好的情况下,如果能飞LIFTOFF,就能飞全手动,而且真机比模拟器还好飞。

网友:
直接手动过瘾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