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c edge540装机

楼主(2016-04-23):
以前飞过50级的甲醇 现在心血来潮入了个30cc  (更新中…… )

楼主:
最近可能更新缓慢 LZ现在高三 高考临近 毕业后全速装机 待破处!关注哟!

楼主:
发动机就选用EME的35cc镀陶瓷汽缸

网友A:
同是学生党帮顶

楼主:
舵机用银燕的ES3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学生党帮顶

网友B:
还没开始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开始呐!

对呀
等6月份高考考完就 开始装机

楼主:
装一个(某)天的稳压器,对每个舵机有单独的电源输出,减少接收机的负担,他还有一个双电源的冗余。但线接得多有线头接触不良的隐患 这点要防范!

楼主:
使用穿越机cc3d飞控的减震座来保护CDI 接收机这些电气设备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头罩开孔的方法就是先套进去发动机已经和头罩接触的地方用铅笔画一下,然后拿小电磨,磨一个洞,然后再套进去,发动机和头罩接触的地方再继续磨,反复的进行上面的步骤,知道头罩完全套进去后发动机和头罩开孔边缘有1~2mm后就可以了!
注:如果发动机没露出多少的避免发动机工作时无法散热导致发动机停车或拉缸的话,就要在头罩下根部开大口子,好让发动机散热。散热最好是进气口和出气口的比例是1:2,要考虑到空气预热膨胀的空间,如果飞机加有后排气座的话头罩就不需要开,在后排气管下方切开蒙皮成一个大口子,为发动机散热的出风口。

楼主:
5月7号晚上装上了拉烟油箱、拉烟泵、和整个飞机的油路

楼主:
我曾经的50级 失控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一个(某)天的稳压器,对每个舵机有单独的电源输出,减少接收机的负担,他还有一个双电源的冗余。但线接 ...

双天的那个线性稳压应当和接收机远些,避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天的那个线性稳压应当和接收机远些,避免干扰

好的好的!

网友D:
用什么发动机和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发动机和舵机?

EME35cc 发动机  JX舵机

网友E:
楼主麻烦你能不能提供油箱到发动机油路的接法,我刚刚入了台,没接触过汽油机,很多都不太懂,油路都不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麻烦你能不能提供油箱到发动机油路的接法,我刚刚入了台,没接触过汽油机,很多都不太懂,油路都不会接 ...

可以可以

楼主:
这是单油箱的

楼主:
主副油箱油路系统,加拉烟油路系统。

楼主:
发动机开心的唱歌! 这个转速非常666!

网友:
太用心了,图画得非常好

网友E:
加油扣和通大气口露在外面,油不会往外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扣和通大气口露在外面,油不会往外漏吧

加油口需要油堵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扣和通大气口露在外面,油不会往外漏吧

这个东西

网友E:
哦,明白了,能不能加个QQ,我有不懂的留言跟你请教,我的228866958

网友F:
双天那个飘带开关 有没有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明白了,能不能加个QQ,我有不懂的留言跟你请教,我的228866958

好的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天那个飘带开关 有没有指示灯?

有指示灯的

楼主:
刚到的发动机后排谐振拉烟管……(有点粗)

网友G:
用的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什么舵机?

用的JX的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JX的舵机

jx哪个型号?有没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jx哪个型号?有没有虚位?

JX目前还没有虚位 ,响应也十分快。

楼主:
JX Servo/PDI-6221MG/20Kg

网友C:
引用 楼主:
JX目前还没有虚位 ,响应也十分快。

JX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JX哪个型号

6221MJ

楼主:
今天在地上当跑机

楼主:
接近完工 还剩排气管

网友H:
走线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走线有点乱

接收机还没上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还没上呢

你这是翔野家的汽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翔野家的汽油机?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翔野家的汽油机?

这飞机的涂装符合我的审美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飞机的涂装符合我的审美

我也曾关注过这款飞机一直放在购物车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曾关注过这款飞机一直放在购物车里

我也在购物车放了半年 ,突然一天就果断下单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购物车放了半年 ,突然一天就果断下单了

受我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受我的影响吧

对头 看见你的贴子了!还行 外加上一直在购物车 纠结! 就直接买了!

网友(2016-06-19):
楼主你好!50级的那架飞机,你装的是什么发动机啊?多大桨?可以吊机么?谢!

网友J:
我的买了大半年了···到现在还没装··我觉得有的配件很不合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买了大半年了···到现在还没装··我觉得有的配件很不合理 。

对的对的 要自己慢慢琢磨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买了大半年了···到现在还没装··我觉得有的配件很不合理 。

特别是升降舵和方向舵要冲突  还有方向舵拉线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买了大半年了···到现在还没装··我觉得有的配件很不合理 。

我晚点发些我改的图片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晚点发些我改的图片 你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多谢·····静待图片

网友J:
整流罩 3.5寸的????? 另外我的也是装了长排 DLE的  把后面的那块隔板 掏空了
。。。别的还需要注意些什么···请楼主赐教。我之前算了下···我的加上 烟油  长排  烟泵··至少要比不装这些重1000G 。现在在等部分配件····到时候装好就知道好不好飞了

网友:
楼主升降方向冲突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整流罩 3.5寸的????? 另外我的也是装了长排 DLE的  把后面的那块隔板 掏空了
。。。别的还需要注意 ...

需要哪些图片 列出来 我来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整流罩 3.5寸的????? 另外我的也是装了长排 DLE的  把后面的那块隔板 掏空了
。。。别的还需要注意 ...

隔板不需要掏空

网友J:
引用 楼主:
隔板不需要掏空

楼主飞机现在起飞重量多少不包含油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飞机现在起飞重量多少不包含油和电池

半箱油加两坨3s2200mah电池 16斤

网友J:
8公斤?
那怎么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8公斤?
那怎么飞啊

可以呀 俗话说“只要动力足…那啥都能飞上天 ” 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左右就可以吊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呀 俗话说“只要动力足…那啥都能飞上天 ” 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左右就可以吊机

我的正在龟速装机中,目前只改了方向舵机和长排安装位置。还有很多配件还没买,到时候再看看我的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正在龟速装机中,目前只改了方向舵机和长排安装位置。还有很多配件还没买,到时候再看看我的多重。
...

可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好了

侧面要加固哟!

网友J:
引用 楼主:
侧面要加固哟!

加固了的,我总结下这个飞机。这个飞机会非常命短,各种不合理设计等等。而且估计厂家没有试飞就批量生产。可能很多东西用的都是别个机型的。总之很多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固了的,我总结下这个飞机。这个飞机会非常命短,各种不合理设计等等。而且估计厂家没有试飞就批量生产 ...

以旧换新!

网友K:
处理方法相同,只是我去掉的要少.

蒙皮后。

网友:
不错不错改的很漂亮 ··我的主要是方向舵角没改·所以要划开多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处理方法相同,只是我去掉的要少.

蒙皮后。

我也打算这样 斜着切

网友:
呀···我也抽利群~~!

网友(2016-08-05):
不错不错。。留着以后装35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