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妹子有问题求教一下,

楼主(2016-04-23):
新手刚入的精灵四,今晚在家激活了,还没有出去飞,但是发现一个问题,精灵打开之后(只开电源)电机不工作,过一会坐台会很热很热,然后就会左右颤抖,怎么回事?飞机不飞的情况下,但是通电,坐台会过热吗?校准什么的都没问题!请大神来解答一下,是我的坐台有问题还是就是这样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A:
坐台坐的不是地方,室外就好点,室内坐台或运动会热的,正常现象,它也在运动嘛,

网友:
上面不是显示遥控固件有问题吗

网友:
没电了飞毛线

网友:
这种情况,就换货吧

网友B:
首先,是云台;
其次,遥控器固件待升级;
第三,室内无GPS信号;
第四,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B:
第五,你不是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云台;
其次,遥控器固件待升级;
第三,室内无GPS信号;

云台长时间开机都会发热严重吗?主要我这个发热严重之后就左右颤动,虽然幅度很小,是不是飞起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五,你不是妹子

这妹子我同学,好姐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台坐的不是地方,室外就好点,室内坐台或运动会热的,正常现象,它也在运动嘛,

长时间来着机器,云台都会热吗?主要我这个还左右颤动,虽然说幅度很小,是不是发热电机出毛病

网友C:
你的错别字让楼上的一些人误会不浅哦···呵呵·····我没玩过这个小四轴···但根据你的表述云台颤动应该是云台舵机的问题···左右颤动说明舵机在工作·而且出现堵转现象··电流比较大所以舵机发热··这个需要联系卖家···最好不要在通电··长时间堵转有可能烧了云台舵机

网友:
啥一地,看不懂?

网友D:
发热正常 颤抖不对 建议多看说明书多问售后 此等玩具级别机子 说明书和售后都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错别字让楼上的一些人误会不浅哦···呵呵·····我没玩过这个小四轴···但根据你的表述云台颤动 ...

谢谢,但是一开始坐台不会出现左右抖动的现象,就是时间一长,云台发热严重之后才会出现抖动的问题,明天问问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正常 颤抖不对 建议多看说明书多问售后 此等玩具级别机子 说明书和售后都很详细的

就是发热之后机器云台就左右颤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一开始坐台不会出现左右抖动的现象,就是时间一长,云台发热严重之后才会出现抖动的问题,明天 ...

又是坐台

网友:
新机遥控器和飞机就不匹配??

网友E:
干柴烈火,越坐越热

网友F:
我要看大腿

网友G:
好大一广告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发热之后机器云台就左右颤抖
温飘

网友I:
习惯用语?

网友J:
大姐,都升级好不行么?去室外飞一下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