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改电的问题

楼主(2016-04-23):
车友们 请教,本人1/8油改电,离合器是怎么处理的?现在的问题是 只能前进,后退空转。请教 怎么整!

网友:
一样可以加啊!

网友A:
拆掉离合器  直接电机齿接大齿 有双速的话 换成单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离合器  直接电机齿接大齿 有双速的话 换成单速

请教 如改单速是否要拆波箱?我的大脚车是1/8SAVAGE  朋友送的 貌似是3速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如改单速是否要拆波箱?我的大脚车是1/8SAVAGE  朋友送的 貌似是3速   谢谢

三速的话就是5.9了 三个方案 一个是自己拆开波箱改单速 二是换flux的波箱  三是加一个倒档套件 哪个方案都不容易 玩儿车还是自己动手的好  拆拆装装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速的话就是5.9了 三个方案 一个是自己拆开波箱改单速 二是换flux的波箱  三是加一个倒档套件 哪个方案 ...

谢谢 说得对 看来是方案1省钱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