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阻这么高 是不是可以扔了

楼主(2016-04-23):
Rt 充满放了一段时间 是不是放坏了

网友:
算低的了,

我有個電池三百多內阻值,都能用,不過就是飛行時間短了

网友:
还好了,先别扔

网友:
什么仪器?能测内阻的一好像比较贵

网友A:
内阻高表现是你猛加油门电压掉的厉害BB响直接报警,减油门立刻恢复。。。。如果飞行中你没有这种感觉,就继续用。别看什么内阻。看实际使用情况决定是否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阻高表现是你猛加油门电压掉的厉害BB响直接报警,减油门立刻恢复。。。。如果飞行中你没有这种感觉,就继 ...

目前所有电池都如你所说,照样艹,各种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