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6s10000mah电池并联,

楼主(2016-04-23):
因为测试原因,用DJIlite v2飞控,要用30000mah的电池,找了三块10000并联起来,发现飞机起飞后红黄灯交替慢闪,换成两块10000的就可以了。是什么原因???电流太大的原因吗

网友A:
请认真学习锂电池的使用事项。电池的并联一定要认真检查电池之前的电压差,不然的话电池会相互充电,出现大电流,相当危险。这个过程必然导致电压波动,飞控检查输入电压必然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认真学习锂电池的使用事项。电池的并联一定要认真检查电池之前的电压差,不然的话电池会相互充电,出 ...

谢谢啦

网友:
好像一般6s压差1v都不会有太大波动,是不是重了,6s压差
1v平均每块电池才0.16v。基本没什么电流。

网友:
看电池c数,高c数问题严重一点,不过差个零点几啥事没有,你找个同重量的东西给他配个重试试

网友(2016-06-03):
可以试试两块16000,6s的

网友(2016-07-23):
是不是三块时候电源并联线靠近GPS了?我之前有一次飞控受干扰就是因为电池电源线靠近了GPS,离远点绑好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