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2a的电调能接受13.2a的电流吗?

楼主(2016-04-24):
看到网站参数上写的12a的电调的爆发电压是15a,如果是用2204 2300kv的电力配6045的桨电流是13.2a
那么电调能否承受这个电流?参数上的13.2a指的是最高速吗?

网友A:
神经长期紧张 处于临界状态 就要出毛病了

网友B:
长期超负荷工作,对电子原件损害很大

网友C:
全油门载荷飞行才是13.2a一般正常飞行达不到

楼主: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配好淫的15a吧……

网友D:
完全可以,因为不是全程满油。而且在天上飞机飞行实际桨距更小,满油都不会13.2A。只要别用它的BEC给摄像头供电就行。

网友E(2016-11-03):
不是电调来确定最大多少电流,怎么会过载呢?不解

网友F:
早前我银燕12a配2204kv2300电机,6040桨翻几个跟头就烧两个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