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50能否升级电机

楼主(2016-04-24):
发现电机经常歪轴和电机线很不牢靠。就如图所见。很多杂牌电机都已经是十分牢固的焊接工艺了。唯独华科尔的电机缠绕模式。还有我2月份买的机子。居然有三次因电机香蕉头松动导致炸鸡。是否可以在电调香蕉头上做个稳固螺丝。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OSD不能显示电池电压。是否需要更新osd固件。更新固件用那个软件更新

网友:
香蕉头这种东西果断抛弃吧 自己焊接挺简单 而且放心

网友:
可以换2204的不过要扩孔

网友A:
把香蕉头去掉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香蕉头去掉不就解决了

你有用过华科尔的250吗?

网友:
没办法换电机,一般电机安装孔都是16x19的,华科的是16x16的,市面上还找不到这样孔距的电机。实在要换的话只能把机臂扩孔。

网友B:
换walkera 250 runner advanced的电机说不定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walkera 250 runner advanced的电机说不定可行

本身就是250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