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轴上的大齿轮,转转就往下走,卡不住,导致螺距发生较大变化,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6-04-24):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点502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看这个问题普遍不?
k110舵机一致性估计不好。有合适替换品吗?

网友B:
我这架出厂时候大齿是很紧的,以至于我开始一直以为是粘住的。后来炸了一次大齿盘飞了,之后就逢炸必飞,飞之前需要用手紧一紧。
换新的大齿,或者换碳纤主轴就很紧了
最好让大齿飞,这样能保护上面的舵机,别用5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架出厂时候大齿是很紧的,以至于我开始一直以为是粘住的。后来炸了一次大齿盘飞了,之后就逢炸必飞,飞 ...

汗,已经用了,看似还可以,要不螺距变化大,每次油门位置都不一样也是问题呀!

网友C:
大齿裂了吧  新的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齿裂了吧  新的很紧的

有可能哟,节约点,我用了5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哟,节约点,我用了502

可以把新大齿里面的半圆搞掉  这样怎么炸鸡大齿也不会裂   寿命会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新大齿里面的半圆搞掉  这样怎么炸鸡大齿也不会裂   寿命会长很多

谢谢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