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50l舵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6-04-24):
一直有人反映说430m的舵机悬停的时候很难定在一个高度,这舵机工作电压在4.8~6v范围,而这原厂电调是有5.5和6v两种选择,默认都是5.5,不知道换成了6v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
改善不大吧

网友:
跟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
定高主要看油门和螺距配合

网友A:
5.5和6都一样,关键还是手,哈哈。以前钟摆掉高度,就以为是动力不够,舵机不够。结果是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和6都一样,关键还是手,哈哈。以前钟摆掉高度,就以为是动力不够,舵机不够。结果是手不够。

可是我的飞跃450pro悬停定高很稳啊,急停还很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