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萤6S用哪种三轴云台航拍比较稳?求推荐

楼主(2016-04-24):
考虑了飞越的T4-3D还有一个新出的3D金属

还有飞宇的

虽然外形和狗差不多,安装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图传怎么解决?问了好几家,都说跟原配的狗用图传线不适用~

求手上有6S的同好推荐下~~

网友A:
h4 3d,大疆的云台不解释,稳得一比,就是风大了有点果冻,完美兼容,micro 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 3d,大疆的云台不解释,稳得一比,就是风大了有点果冻,完美兼容,micro usb接口

价格也是好几倍~~资金不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也是好几倍~~资金不足呀~~

单收二手云台也不贵啊,六七百块比杂牌好多了,效果还是值得的。我有一套精灵2带h4 3d五电两充想出,出了换3p或者4

网友B:
我用5s,直接可以接图传,就用那根线。选av输出,要接视频线和负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5s,直接可以接图传,就用那根线。选av输出,要接视频线和负极就可以了。

飞越的云台吗?

网友:
你们都太高端了 直接上轻量版云台了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的云台吗?

不是,就是俄罗斯的那种云台。b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