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sg问题:襟副翼混控设置有误差

楼主(2016-04-24):
在没有打开混控之前一切正常。但是打开了camber mix 我设的襟副翼混控后 副翼摇杆回中后监视器看某个副翼通道没有完全回中 会差1。这是为什么???看图  双副翼模式

网友A:
你的混控比例为什么一个百分之20一个百分之40?两边的比例不一样肯定舵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混控比例为什么一个百分之20一个百分之40?两边的比例不一样肯定舵量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他是竖的
如果第一行20 第二行40  打开就会是一个20 一个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 他是竖的
如果第一行20 第二行40  打开就会是一个20 一个40

所以说其实那四个比例都是能设置的,你把那四个设置一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其实那四个比例都是能设置的,你把那四个设置一样就好了

不行 就是会差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 就是会差1

把设置清空,再重来,是不是有什么设置起作用了?

网友:
是不是有微调。

网友:
学习,我也即将入手14SG

网友:
好麻烦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清空,再重来,是不是有什么设置起作用了?

不是  你用的是不是futaba?是的话能不能帮我试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你用的是不是futaba?是的话能不能帮我试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我明天给你试试,我的也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给你试试,我的也14SG

多谢了

网友A:
我早上试了,那个问题是因为遥控器杆的电位器多多少少有点虚位,你在中立点的位置轻轻碰一下杆就可能都正常了,实在不放心用控里面的校准重新校准一遍,这个不是毛病。(我那个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上试了,那个问题是因为遥控器杆的电位器多多少少有点虚位,你在中立点的位置轻轻碰一下杆就可能都正常 ...

不是个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