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支持R6208SB么,

楼主(2016-04-24):
请教一下,futaba10c支持R6208SB接收机么?如果不支持,那么R6208SB支持什么控呢?是14SG么,别外还有一个问题是FUTABAR6014FS接收机支持VBAR么?谢谢。

网友:
6208SB T8FG和14SG可以用,10C不知道,没用过。

网友:
10C支持6208sb,6014支持vbar,就是不能用sbus而已!!~~

楼主:
10c支持6203不?现在对上频之后有号接收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问,VBAR里的要求关闭十字盘混控,这里的混控开关在哪里关闭呢,是不是把十字盘设定为H1呢,

网友:
10c支持6系列,因为10c只支持fasst,所有fasst系统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