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天地飞9怎么连接F3飞控

楼主(2016-04-24):
求救,天地飞9怎么连接F3飞控,天地飞9是要设置成PPM模式吗?现在用PPM模式连接F3  没反应

网友A:
只能用PWM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PWM方式。

怎么用PWM方式,求指教

网友:
天地飞接收机只有PWM模式的……

网友B:
天地飞9二代的接收机,上面有PCMS/PPM标示,可以用PPM模式接F3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9二代的接收机,上面有PCMS/PPM标示,可以用PPM模式接F3么?

我用PPM,接收没反应,我改用PWM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PPM,接收没反应,我改用PWM了

我用PPM模式接F3也是没有反应,以为是IO1接口坏了,与店家联系,店家说那批板子都这样,说好了退货。
PWM模式接就可以了吗?能不能拍张接收机上插线的照片看看,学习一下怎么接

网友:
我的控你的一样,遥控用固定翼机型模式,然后按照泡泡老师的pwm接收机讲课视频接

网友:
你们说的PMW,PPM是什么意思

网友:
PWM模式,连线,就上楼上发的,接收机1-6通道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PPM模式接F3也是没有反应,以为是IO1接口坏了,与店家联系,店家说那批板子都这样,说好了退货。
PW ...

我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接的

这样接法不知道对不对,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晚回去试下你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天地飞9,再控里面怎么设置通道1234,分别对应哪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怎么设置了,谢谢

网友B:
弄到深夜1点多啊,成功了么?
我新买的F3刚刚到手,今天也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到深夜1点多啊,成功了么?
我新买的F3刚刚到手,今天也装一下

成功啦,就按照fudaye123的方法,设置成固定翼

网友D:
楼主 天地飞是没有PPM输出的
接收机上的PPM字样是说遥控到接收的制式是PPM
但是接收机输出是没有PPM的  不要勉强了  和飞控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天地飞是没有PPM输出的
接收机上的PPM字样是说遥控到接收的制式是PPM
但是接收机输出是没有PPM的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天地飞是没有PPM输出的
接收机上的PPM字样是说遥控到接收的制式是PPM
但是接收机输出是没有PPM的   ...

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感觉。多谢指点。

网友E:
你这个F3是有定高的吗?定高的效果如何?在那家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F3是有定高的吗?定高的效果如何?在那家买的呢?

我也是刚买来,不咋懂,正在研究中,是普通板的

网友B:
按您发的图进行接线,上电后接收机亮红灯。连接CF软件,开遥控器,接收机灯灭,软件里的接收机界面方向横滚副翼油门的条条没反应,只有“通道2”会动。
装机到这又卡住了,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您发的图进行接线,上电后接收机亮红灯。连接CF软件,开遥控器,接收机灯灭,软件里的接收机界面方向横 ...

是飞控有红灯吧?天九接收有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飞控有红灯吧?天九接收有灯吗?

是接收机上的红灯。上电了会亮,开控后接收机上的灯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接收机上的红灯。上电了会亮,开控后接收机上的灯就灭了

这个我真不懂,我也是刚入f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接收机上的红灯。上电了会亮,开控后接收机上的灯就灭了

你也是天九控,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天九控,是吗?

是的,天九二代
现在困在接收机通道没反应这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天九二代
现在困在接收机通道没反应这儿了。

控和接收重新对码试试

网友B:
继续求助:F3以PWM模式接天九接收机,只有“通道2”有反应。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求助:F3以PWM模式接天九接收机,只有“通道2”有反应。是哪里出了问题?

改成固定翼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固定翼模式

遥控器上已经设成固定翼PPM了。软件里点选了RX  PWM,可还是没反应

网友:
多折腾下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上已经设成固定翼PPM了。软件里点选了RX  PWM,可还是没反应

设置成固定翼PCMS,不要设置PP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成固定翼PCMS,不要设置PPM

设置了,还是不行,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还是不行,没反应。

那要请教下其他高手了,我也是新手,刚刚入魔

网友:
我的飞控板拿到后就刷了2.4.0的固件。在其他地方看到老手说飞控固件版本要1.0.9或者以下,之后的版本不兼容pwm。这是否就是我用PWM方式连线不成功的原因?

如果这是真的,那我就1找旧固件刷;2买个PWM转SBUS的转接器?

网友F:
我的都是这样

网友G:
还是找个pwm转换器吧!pwm接线太多了,转个sbus就一根线。亲测可用

网友G:
而且据说pwm使用不了oneshot125

网友B:
买了PWM到SBUS的转换器,把天地飞接收机的输出信号转换成SBUS模式的,再接F3上的UART3端口。现在终于能用了。
今天看着教程设通道设行程设模式,一步一步搞下来,下午装桨试飞了,能平稳离地。
多谢各位的指点和帮助!

网友H(2016-11-15):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天地飞7的,要怎么连接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