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Planner航线规划遇到问题

楼主(2016-04-24):
之前在win8系统64位环境下使用playuav1.3.32版本和官方下载1.3.9版本,进行多边形航线规划用着好好的。
刚才在家里win7 64位环境却不行了,playuav版本航线规划后accept就提示错误,见下图。

楼主:
解决了 下载最新1.3.17安装版就好了。
飞行归来发现log无法下载,飞行时间12分钟,下载要十几分钟然后提示超时,试了几遍都是。。
另外照片残影严重,可有减震好点子?

楼主:
改了chdk快门1/1000秒
但是实拍照片显示还是1/20,why?

网友A:
楼主 自动任务下拍照,任务规划里面我这样设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着到达拍照点自动用九通道上的舵机触发相机,舵机持续1秒动作?

楼主:
dist是距离的简写 就是定距拍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st是距离的简写 就是定距拍照啊

那么激发快门的是用舵机 9?可是我不知道舵机插到辅助通道哪才是SERVO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激发快门的是用舵机 9?可是我不知道舵机插到辅助通道哪才是SERVO 9

依次是a0-a12,数一下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依次是a0-a12,数一下啦

servo9就是辅助通道9对吧,我试过点舵机那里的servo9发现舵机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vo9就是辅助通道9对吧,我试过点舵机那里的servo9发现舵机不动

舵机莫非只能通道7?9是直接连接相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莫非只能通道7?9是直接连接相机的

我固定翼上装了两个舵机,一个接到飞控通道9控制拍照的。另一个接到飞控通道10上,并且在云台设置那映射接收机第6通道控制降落伞。之前我试过定距拍照,通道9上的舵机是可以被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固定翼上装了两个舵机,一个接到飞控通道9控制拍照的。另一个接到飞控通道10上,并且在云台设置那映射 ...

没看明白,那么你现在是想要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那么你现在是想要怎么做

我之前飞控RC10接了一个舵机,是用遥控器通道RC8映射来控制舵机打开降落伞的。现在我想在保留手动控制降落伞的同时,让飞控能够到达某个航点也打开降落伞。
但是最后我发现,要想让飞控自动打开降落伞,RC10上的舵机功能必须禁用,也就是RC10选择禁用。

楼主:
搞太复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飞控RC10接了一个舵机,是用遥控器通道RC8映射来控制舵机打开降落伞的。现在我想在保留手动控制降 ...

搞太复杂啦

网友B(2016-06-02):
引用 网友A:
我固定翼上装了两个舵机,一个接到飞控通道9控制拍照的。另一个接到飞控通道10上,并且在云台设置那映射 ...

apm快门线插到飞控9通道,设置继电器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地面站问题
还是原版地面站靠谱
另外 原版地面站看过有人自己翻译 但我不知道方法 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C:
请问下快门线怎么结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快门线怎么结飞控的!

a9啊,从相机usb连接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固定翼上装了两个舵机,一个接到飞控通道9控制拍照的。另一个接到飞控通道10上,并且在云台设置那映射 ...

我的567通道怎么没反应,请问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快门线插到飞控9通道,设置继电器模式就可以了

只有1~8 通道啊,快门线应该接哪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a9啊,从相机usb连接过去

插到几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到几通道啊

apm的a9

网友A(2016-07-04):
引用 网友C:
我的567通道怎么没反应,请问怎么设置呢

你要有反应的话试一试插到飞控辅助通道1,也就是第九通道。然后MP里面相机选第九通道,并且设置一个接收机映射的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有反应的话试一试插到飞控辅助通道1,也就是第九通道。然后MP里面相机选第九通道,并且设置一个接收 ...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D:
1/160的快门时间太慢了,两点方案,第一是减慢飞行速度,第二是加快快门时间,看你目前的情况1/500以上可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60的快门时间太慢了,两点方案,第一是减慢飞行速度,第二是加快快门时间,看你目前的情况1/500以上可以 ...

1/800一般多云天气可以了,1/1000晴天。

网友E(2016-08-20):
引用 网友A:
楼主 自动任务下拍照,任务规划里面我这样设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着到达拍照点自动用九通道上的舵机触 ...

这个界面在哪里?我怎么没注意到在MP里面有这个独立窗口的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界面在哪里?我怎么没注意到在MP里面有这个独立窗口的界面?

飞行任务,survey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飞行任务,survey

这里面哪有飞行任务啊?

网友F:
请问触发了拍照有照片的gps等信息记录吗?怎么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触发了拍照有照片的gps等信息记录吗?怎么弄出来?

mp里面ctrl+f,georef image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里面哪有飞行任务啊?

飞行计划,进去后鼠标右键,Survey是在子项目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p里面ctrl+f,georef image

多谢,我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无人机外壳在哪里买的?

飞机配置是咋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计划,进去后鼠标右键,Survey是在子项目里面的。

找到了,谢谢

网友:
LZ曝光时间设置的不合适吧?

网友:
照片残影是快门时间问题,快门时间设置快一点,建议在1/800以上,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对焦的,卡片机对焦不是很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