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机遇到一些问题,求教

楼主(2016-04-24):
十字盘的前后和左右打到最大舵时会挡住上面与桨相连的部分,怎么办?正负最大螺距都是19度,有问题吗?前后的修正反了要怎么调?陀螺仪是黄色k8

网友A:
螺距调小点,看看舵机行程是多少。如果螺距调小还是挡,就再把舵机行程量调小点。前后修正反了就把升降舵机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调小点,看看舵机行程是多少。如果螺距调小还是挡,就再把舵机行程量调小点。前后修正反了就把升降舵机 ...

陀螺仪的自动修正和舵机方向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的自动修正和舵机方向应该不影响吧

不影响

网友:
螺距正負 十一 度就已經非常足夠了

网友:
螺距正负11度基本就够了,19度你是要用马达做烧烤吗?

网友B:
螺距大和马达转速没有必然联系吧……不会出现转速大导致过热,有单独油门曲线控制

网友:
如果你沒有 450 組裝說明書,

你可下載亞拓的,

看人家螺距是多少的呀

楼主:
十字盘的行程感觉也略大

网友:
先调拉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距大和马达转速没有必然联系吧……不会出现转速大导致过热,有单独油门曲线控制

哪个说有关系了?别人说你拿电机烧烤是指螺距大了电机输出功率增加会发热严重。

网友:
19度太大了,不是烧烤点调就是红烧马达或者电池大肚

网友:
正負P19度!!嚇死人,有飛那麼噴嗎?還沒噴先掃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