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报错mode not armable

楼主(2016-04-24):
pixhawk四轴
在家里装好后飞了两次
每次都是几秒十几秒后飞控开始闪黄灯,乱撞。
然后解锁失败报错如下:请问各位有遇到过吗?

网友A:
这个不是错误 是警告 当前飞行模式不可解锁。应该先切换到stabilize模式才行

网友:
百度可以翻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错误 是警告 当前飞行模式不可解锁。应该先切换到stabilize模式才行

我是自稳模式飞 突然变成黄灯了。模式还是自稳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自稳模式飞 突然变成黄灯了。模式还是自稳模式

看你图片上不是自稳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片上不是自稳模式啊

他自动变这个模式了。本来是自稳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自动变这个模式了。本来是自稳模式

遥控系统出问题了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