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电机差动在华科尔遥控器上的设定。升降设置成左手油门

楼主(2016-04-24):
求助高手帮助:

我给我的小孙子改装了一条船,用两个320A有刷双向电调,两个德昌 555 550直流电机,接收机是华科尔的RX702遥控器华科尔DEVO 8遥控器,在接收机的升降通道和副翼通道插电调信号,在遥控器上设置固定翼,在机翼类型选择三角翼,在升降通道和副翼通道插上电调并且装到船上后,这2个通道就成了油门和转向,用升降动作控制两个电机共同转速,从而控制船速,横滚则会引起两个电机转速差,就是转向,现在是只用右手就操控了前进后退和左转弯右转弯,我觉得只用右手操控极其不精准,我想把右手操控的升降设置成左手油门(我习惯左手油门),请教高手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有刷电调是有正反向的,所以你需要油门能回中,这样你如果想左手控制油门前后只能拆控换弹簧,你不想拆那你只能用右手控制油门
除非你习惯没有弹簧的手回中控制
如果你能接受右手控制油门左手控制方向,那么只要一步,就是摇杆模式里面设置模式4

网友:
老师你好

网友:
  320a 什么概念

网友B:
我想问问怎样做到两电机差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调是有正反向的,所以你需要油门能回中,这样你如果想左手控制油门前后只能拆控换弹簧,你不想拆那你 ...

谢谢指导,遥控器设置成模式四也可以接受的。主要是给我的小孙子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怎样做到两电机差速

在机翼类型选择三角翼,副翼 会引起两个电机转速差,就是转向

网友:
有啥意义?

网友:
老师你是不是一个电调带两个电机

网友:
刚刚看到你写了,两个,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C:
有刷320a相当于无刷30a左右

网友:
说实话,这个混控有点难设,而且要校准油门在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320a相当于无刷30a左右

哦、、、、要是无刷320a  那该有多牛逼啊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