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舵机碳板上的润滑脂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6-04-24):
抖舵自己换了碳板,没有上润滑,我看原装的里面摸了润滑脂,但不知道是哪种类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随便的高温硅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的高温硅脂就好了

抹cpu那种?

网友:
cpu的是导热,不润滑!

网友:
实用好Tips

网友:
把油擦干净 不用油的飘过

网友:
用凡士林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TB上搜一下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