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电调接头问题

楼主(2016-04-24):
150A电调+4074 KV2150 电源接头用T插是不是容易烧?用什么接头好?请模友告知,不甚感激

网友A:
4mm的香蕉头

网友B:
T插还是别用,安全通过的电流也就几十安

网友C:
一般用6MM香蕉头

网友D:
海王180A + 凤凰6.5mm香蕉插头

网友E:
我用as150头

网友F:
好点的T插用在120A电调上我试过··如果4毫米香蕉头的话也要好点的··只之前用的4毫米装在150A上严重发热··几乎烫手了···可能是质量问题吧·

楼主:
电源接头用XT90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