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機用刀疑問

楼主(2016-04-24):
模友們大家好 :
雕刻機刀具的問題向各位請教:
加工的材質主要是2.0-3.0mm厚度的碳纖維板,其次是5mm厚度的電木板:加工方式大多是洗外型輪廓為主。
請問合適用刀?
另外,铣平面用刀也需要友經驗模友給個建議
謝謝

网友A:
铣外形轮廓也就只是切割了,切割碳纤维板据说是玉米棒子很好用!电木应该也可以用玉米棒子.
铣平面一般都用平底刀,也有专门的铣平面刀。铣铝合金平面的好像有大盘刀和那个四刃带涂层的平底铣刀!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玉米铣刀好的我搜搜

网友B:
两刃平底麻花刀,经济实惠

网友C:
玉米铣刀,切割环氧板和电木板真心是切白菜,西南白刚双刃铣刀3mm直接被环氧板融化

楼主:
感謝大德們的回覆,先從玉米铣刀開始試試!

网友D(2019-02-13):
还没铣过碳纤维不可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