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JR E6

楼主(2016-04-24):
帮朋友调机,居然找不到一本看得懂的说明书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1. 这款电调如何使用遥控器进行设置?是类似好盈那样使用高低油门杆设置吗?提示音规则是什么?
2. 这款陀螺仪使用遥控器的哪种十字盘混控模式?是单舵机还是140度?
哪位有中文版的电子档说明书,能否给我一份,614056597@qq.com,谢谢了先

网友:
可以到本論壇【 JR PROPO遥控设备及直升机技术讨论专区 】發問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五樓  ..................舵机换个方向,十字盘换短球头就变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1990&extra=page%3D1

五樓  .................. ...

十字盘是140度的,换舵机方向和球头能变120度?不懂

网友:
换球头变120度的应该是e8 十字盘

网友B:
e6电调我有英文说明书,简单翻译了一下,你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6电调我有英文说明书,简单翻译了一下,你要吗

好啊,发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B:
加我QQ 693928117 或者发你邮箱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我QQ 693928117 或者发你邮箱我

很久没用QQ了,电脑没装,发我QQ邮箱吧,614056597,谢谢了

网友B:
以发邮箱,设置类似亚拓电调,听声音,看说明书就知道鸣音设置什么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发邮箱,设置类似亚拓电调,听声音,看说明书就知道鸣音设置什么项目

收到了,及时雨啊
没玩过JR的飞机,借帮朋友调机,顺便想把它研究明白,多长些见识

网友C:
bb响啥用没有,正经电压回传报警也没什么意思,要么像G一样能容量报警,要么就倒计时吧;

电池一般的 几下就叫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响啥用没有,正经电压回传报警也没什么意思,要么像G一样能容量报警,要么就倒计时吧;

电池一般的 几 ...

的确用处不大,我一般是用来确认一下装上的电池是否满电。几块电池倒替飞,有时候玩着玩着就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用处不大,我一般是用来确认一下装上的电池是否满电。几块电池倒替飞,有时候玩着玩着就乱了 ...

装机身上增加重量,咱们都是弄个好点的电线,上电前 插上看看电压

网友:
jrE6结构诡异不说还狠奇葩。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用处不大,我一般是用来确认一下装上的电池是否满电。几块电池倒替飞,有时候玩着玩着就乱了 ...

刚开始玩航模的习惯我也是玩固定翼以后才改了这个习惯